FY690S選配电机

楼主(2013-11-29):
请教各位高手,飞越FY690S连云台大约重2800-3200g,配1238桨,好盈柏金OPTO30A电调,这样可否使用6S低kv电机?效能怎样?(朗宇X3508S380kv,X4108S380kv)(恒力4225,4822)谢谢!

网友:
沙发哦,呵呵!
我也是690机架,不过是用的4S电,起飞重量4.17KG,飞行时间15分钟左右(冬季了肯定就不会有这么长时间了)。我是用朗宇V3508KV700 1238APC,电池酷点4S5200MAH 2P。

楼主:
谢谢唯一色彩,亦有考慮过V3508,请问电机、电调温度如何?

网友A:
我的配置和楼主差不多,FY680架子,V2飞控,铂金30A电调,V3508KV380电机,ATG1238浆,自制下挂电池架,飞越狗台+狗3,图传,以上所有重量2280克。电池用的是两块某动物3S、5200电池串联,起飞重量3.1KG,留空时间14分钟。

我先前的电机用的是W4822KV690,也是1238浆,4S5200电池,起飞重量3KG,只能飞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和楼主差不多,FY680架子,V2飞控,铂金30A电调,V3508KV380电机,ATG1238浆,自制下挂电池架,飞越 ...

【某动物】牌电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