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云台控制板BGC2.0和3.0怎么区分

楼主(2013-11-29):
X宝买的的板子 卖家说是3.0的  外观上看完全就是2.0 请老鸟鉴定

网友A:
是指固件版本吗?现在最新版也就2.3啊,连接调参软件就可以显示固件版本了。
控制板外观和我的2.2一样,就是传感器有点区别,少了几个元件。
下图的板是mos管驱动,某宝上商家俗称3.0。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B:
不懂,刚入手了,楼w主上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固件版本吗?现在最新版也就2.3啊,连接调参软件就可以显示固件版本了。
控制板外观和我的2.2一样,就 ...

固件是2.2版的 板子店家说是3.0  看来我被忽悠了  传感器我问过他 他说这是新版传感器 很小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刚入手了,楼w主上面那个

呵呵 调的怎么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件是2.2版的 板子店家说是3.0  看来我被忽悠了  传感器我问过他 他说这是新版传感器 很小一块

看驱动管,一个功率管,一个mos管,mos的是3.0,过电流大。3.0指硬件3.0,固件下载最新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固件版本吗?现在最新版也就2.3啊,连接调参软件就可以显示固件版本了。
控制板外观和我的2.2一样,就 ...

别忽悠新手,传感器一样的,只是各家打板走线不一样而已,区别就在驱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驱动管,一个功率管,一个mos管,mos的是3.0,过电流大。3.0指硬件3.0,固件下载最新2.5。

能不能给个2.5固件    403990545@qq.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2.5固件

抱歉,是2.3b5,我用的正版的,所以直接从官网下载的: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download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是2.3b5,我用的正版的,所以直接从官网下载的: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downloads/

我的板子不是正版的 应该不能刷正版固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不是正版的 应该不能刷正版固件吧?

那就要刷破解版了,这个手头木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就要刷破解版了,这个手头木有

请问正版的有没有大功率的板子?我现在用在单反云台上的板子号称是正版的,但明显感觉功率不够,动作大了就带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正版的有没有大功率的板子?我现在用在单反云台上的板子号称是正版的,但明显感觉功率不够,动作大了 ...

有啊,3.0的就是大功率MOS管的,正不正版你刷官方固件就行了,能刷进去并正常工作的就是正版的。卖家说是能用到6S去驱动,但不推荐,难调,4S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