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2000MW 图传 请教如何对频

楼主(2013-11-29):
5.8G 2000MW 图传 请教如何对频

网友:
对频和瓦数无关

网友:
5.8G一般8频道或16频道,不懂的话一个一个地对吗

网友:
开关和按键

网友:
一个一个对,,有图像了并且清晰就对上了

网友A:
通过开关,拨到相同频率,接收到图像信号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开关,拨到相同频率,接收到图像信号就OK.

是不是接收机通电,发射机也通电,然后按接收机上的CH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接收机通电,发射机也通电,然后按接收机上的CH开关?

( ⊙ o ⊙ )是的,当发射、接收机同频率才能实时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o ⊙ )是的,当发射、接收机同频率才能实时传输!

要怎么具体操作呢?另外云台是接接收机还是接飞控呢?

网友:
频道是啥意思

网友(2014-06-26):
引用 网友A:
通过开关,拨到相同频率,接收到图像信号就OK.

但是我8个频道都能收到,然后要一个个拉距测试看哪个信号好?     有好几个都差不多......

网友(2015-01-21):
为啥我的发射。和图传要拨到不同频道。显示屏才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