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过去都飞电的和甲醇的,年底想入台汽油机,请教点小白问题。
汽油机的风门做什么的?启动的时候是开风门还是关着? 还有如果不想用远程熄火开关的话,用什么方法熄火呢??
第一次接触汽油发动机望解答谢谢~

网友A:
汽油机的风门在启动的时候是关闭的,在拨桨时听到爆燃时打开风门,然后继续拨桨至发动机启动。如果用启动器,不闭门风门也可以启动着。熄火可以设置油门关到底就行了(在控里设置),还可以安装熄火电路在CDI上(X宝上有成品)。如果有场地,汽油机调整好了以后还是很好玩的,好处很多。

网友:
汽油机玩乐成本低,汽油比甲醇便宜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的风门在启动的时候是关闭的,在拨桨时听到爆燃时打开风门,然后继续拨桨至发动机启动。如果用启动器 ...

谢谢解答

网友(2014-06-11):
汽油机玩乐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