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台焊接立柱雕刻机

楼主(2013-11-29):
行程X300Y200Z280,立柱和底座是槽钢和铁板焊接,喷塑防锈处理。
铸铁T槽台面,可以上M8的T形螺丝。20的TBI直线导轨,1605国产滚珠丝杆
打算安装无动力主轴和伺服电机,还没到手

网友:
好,立柱高?

网友:
羡慕你,有加工设备和场地,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网友:
顶,有多重了?

网友:
刷了油漆漂亮多了  赶快测试性能  大家好参考一下

网友:
无靠山安装线轨,调试容易不?也打算利用手里的铸铁件新做个机子。

楼主:
有靠山的,铣床铣槽2mm深,不用调整

楼主:
100kg,轻到飘起来

网友:
不错,很漂亮,乍一看还以为我们的小黄皮搞完了

网友A:
唉,速度比我快多了,我自愧不如

网友:
焊接如何消除应力?

网友:
我的也来献丑,槽钢立柱

网友:
个人感觉是要够重,还有就是要达到铣的效果,可能要做电机的减速,得到足够大的切削力。

网友:
焊接技术太牛了啦,赞一个

楼主:
13楼做的不错,比淘宝天价光轴机强度高,便宜。最好加防尘,保护丝杆

楼主:
11楼是用多厚的,我是用120宽的冷拉板,平整,焊接前好找平

楼主:
家用机我的想法是轻便,能拆开,2人好上楼。如果要吃大刀,200kg也轻,至少要上吨,灌水泥锁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速度比我快多了,我自愧不如

看好你的,但是好几天没更新了啊。

网友B:
感觉立柱那4颗螺丝,很影响链接强度。

网友C:
立柱下面为什么不打个三角铁来增加刚性呢 看立柱立在中间好单薄

网友:
很不漂亮,请问,喷塑是怎么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立柱那4颗螺丝,很影响链接强度。

今天回火好了,我的是用24MM的螺丝,直接从底板穿过来的,用6颗,你的导轨安装面铣槽了嘛?还有XY的滑块链接板也铣安装位了嘛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应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回火好了,我的是用24MM的螺丝,直接从底板穿过来的,用6颗,你的导轨安装面铣槽了嘛?还有XY的滑块链 ...

都没铣,因为我这找不到加工的地方,都是街边的加工坊,不合格的炮塔,行程也不够,所以不打算铣了,考虑下怎么调整垂直度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楼是用多厚的,我是用120宽的冷拉板,平整,焊接前好找平

我的立柱是180MM宽,650MM高,除加强筋是16MM厚的,其余全是20MM厚的45#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柱下面为什么不打个三角铁来增加刚性呢 看立柱立在中间好单薄

中间放电路,省了控制箱,然后用薄板封上

网友:
喷塑怎么搞的啊,这个颜色不是油漆的么

网友:
机架做得好厉害!

网友:
能否分享一下图纸?也想做一台

网友:
可否共享图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有应力了吧

问下主轴呢,用什么的
铣床的话电主轴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主轴呢,用什么的
铣床的话电主轴不给力啊

主轴本来打算用电主轴的,由于不会设置,就出掉了,主轴箱早焊接好了,是用铝合金做的,现在正为做轴承位头疼呢,怕车不同心

网友:
还在继续,星期天有点空了

网友:
主轴箱好重啊,还有其它的呢。要配重了吧?86步进?

网友E:
回火是怎么处理的?什么价格。

网友F:
拿去回火600度左右保温2小时左右,再自然冷却。费用每个地方都不同。一般加重量算

网友G(2014-03-09):
装电机测试一下效果,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