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霓辉H377更换尾管,如何穿尾电机线

楼主(2013-11-29):
      如题,我的霓辉H377炸机了,尾管开裂,我将尾管拆下、暴力撕开尾管取出尾电机线后,准备更换新尾管时却犯了难,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尾电机线穿进新尾管中。难道需要使用电烙铁将尾电机的线与尾电机焊开,穿好线后再重新焊接上吗?
     纯新手,真心求教,谢谢!!

网友A:
那是必须的麻

网友:
DIY用电烙铁很正常。

网友B:
一条 一条分开穿 不要两条来

网友C:
肯定要用电烙铁的,嘻嘻。

我也在玩这个小鸡鸡,蛮不错的,非常耐摔。。。

截至目前损失:连杆5个、起落架1个、桨夹1个、中联1个、尾桨1个、(机身连接头罩下面的2根柱子也断了,不知道502能不能粘好,不行也要换了)

网友D:
别穿了,直接走外线

网友E:
穿啥啊,外线最好整!炸坏了直接插上ok,以后都方便!

网友F:
要用烙铁,这很平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穿了,直接走外线

我也考虑过从尾管外面走,但尾电机支架与尾杆连接处插上尾杆后就无法走线了;如果先走线,则尾杆就插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啥啊,外线最好整!炸坏了直接插上ok,以后都方便!

我也考虑过从尾管外面走,但尾电机支架与尾杆连接处插上尾杆后就无法走线了;如果先走线,则尾杆就插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必须的麻

这样我就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 一条分开穿 不要两条来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要用电烙铁的,嘻嘻。

我也在玩这个小鸡鸡,蛮不错的,非常耐摔。。。

我才开始玩,从蛙跳、悬停开始,目前还在悬停,我截至目前损失:连杆1个、起落架1个、桨夹2个、机身主架1个、尾杆1根、机头罩1个
关于连接头罩下面的2根柱子,断了后用502不能粘好,建议还是换掉吧
谢谢回复,共同切磋、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用烙铁,这很平常啊!

烙铁、热缩管都已经买好了,心里没底,还是要确认一下,谢谢回复,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过从尾管外面走,但尾电机支架与尾杆连接处插上尾杆后就无法走线了;如果先走线,则尾杆就插不进 ...

线在杆子上绕圈后再插上机身,ok!

网友:
走外线吧,我也是有电烙铁可基本不会用,呵呵,外线缠上就好

网友:
电烙铁,必须的。
不放心自己找些线先试着焊焊,熟练后再实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在杆子上绕圈后再插上机身,ok!

这样似乎最简单省事,但是不知道对飞行是否有影响?

网友:
肯定要穿的,其实买实心的尾管,把线绕在外面很坚固,就是不好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似乎最简单省事,但是不知道对飞行是否有影响?

除了稍有影响美观,对飞行毫无影响,更加便于更换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稍有影响美观,对飞行毫无影响,更加便于更换围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