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O艇,这船有点抽象,请多多包含

楼主(2013-11-29):
材质:5mmKT板,遥控装置:6通蓝宇,新西达马达,25cm轴系,0.9克舵机。长60cm,速度。。。

楼主:
补发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发图片

很容易侧翻吧

网友:
一定要做压水板,否则横滚~~

网友:
高人大作品

网友A:
KT板不是泡沫一样的东西吗?这个一炸就完蛋了吧?。。。膜拜自己做船的神人。我都是买的玩具船拆外壳。几十块就可以了。塑料外壳的,薄是薄了点。

网友:
KT版太轻了吧?

网友:
这个太轻太瓤了吧
会不会出现猛加油门,电机和轴直接破船而出从前面飞出去啊~

网友:
很危险的的船

网友:
电机 轴的固定牢固吗?

网友:
开始真没看出是kt的

网友:
又一條Wild Thing MONO,頂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板不是泡沫一样的东西吗?这个一炸就完蛋了吧?。。。膜拜自己做船的神人。我都是买的玩具船拆外壳。几十 ...

控很骚

网友:
不错!建议用夹板做,也很便宜的

网友:
还是用三夹板,找个激光机刻好,做的强度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