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报,蓝翔双70涵道苏47复飞成功,吐槽一下原装起落架和

楼主(2013-11-29):
确定了是原厂涵道标注有问题,打电话问成都魔友确定重心后果断复飞,同样与之前用6S 3300电池,电池前移了10CM。视频中飞机舵量用了50%。后来再飞调成70%。并没有想象那么灵活,还是挺好飞的。另外原厂起落架真垃圾

楼主:
这是按照原厂重心飞时的视频,害我小炸。真正重心在上进气口的中间

网友:
蓝翔的涵道声音,真不知咋形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原厂重心飞时的视频,害我小炸。真正重心在上进气口的中间

降落的真漂亮,另外你的心里素质很好,炸鸡了,很多人都跑过去的,你跟我一样,都是慢慢悠悠走过去的,从容不迫,表现出不差钱的姿态。

网友:
4楼的说法很搞笑

楼主:
早就已经炸成习惯了

网友:
降落漂亮!  果然是重心问题

网友A:
飞的不错啊,确实是好飞机。 原来就是中心没有调好。

网友:
降落堪称完美!!!

网友B:
我帮朋友装了一架,还好没有飞,不然得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错啊,确实是好飞机。 原来就是中心没有调好。

飞机气动性能是不错,不过原厂设备就又要吐槽了。起落架是舵机收放的,还没上天就已经扫齿。最主要的是6个舵面飞机居然需要用三角翼模式飞,因为是PNP所以线都全部接好了,没办法改。这让副翼显得很累赘。如果有矢量喷口就6个舵面+双喷口用三角翼模式飞。虽然知道厂家是为了降低遥控的要求,但是也请把延长线接长点有条件的玩家改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朋友装了一架,还好没有飞,不然得炸鸡了。

飞机很好飞,只要重心没搞错,气动性能还是很强,而且不觉得非常灵活。和F16差不多

网友(2020-05-12):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原厂重心飞时的视频,害我小炸。真正重心在上进气口的中间

你好楼主,我也有一架这个机子想飞,不知道你说的上进气口重心位置是在哪?能否给个图具体看看。拜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按照原厂重心飞时的视频,害我小炸。真正重心在上进气口的中间

楼主,能麻烦给个图标示一下嘛?上进气口是在哪个位置呀?我也有一架这个,想飞了,多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求助一下,您说的重心在上进气口中间,具体是什么位置?是不是机背上那两个小口口,或者能否麻烦给个图呢?我也有一架这个,想飞,还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很好飞,只要重心没搞错,气动性能还是很强,而且不觉得非常灵活。和F16差不多

请问一下大佬,您说的真正重心是在上进气口中间,能否具体麻烦给个图呢?我看原厂家标志位置不就是在上进气口之间吗?能否具体点,拜托了,我有一架这个,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