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的载机能带140B的微单云台么?

楼主(2013-11-29):
六轴3508带1238的APC,挂载杆间距12左右,求解惑。

网友A:
同问 如果可以带140b 那电池4s 用10000 还是5200 可以飞多长时间 飞了下来电机温度是多少

网友B:
首先680大小决定了能带起但是留空时间比较短,其次140B主要适用155mm间距的挂载杆,也可以兼容60m间距的挂载杆,但是120mm的没发直接挂载,最后10000的电池可能也就比5200多留空2,3分钟

网友C:
FY680,朗宇4108S,380看,1238碳桨,6S5000毫安电池,模拟挂在140B,全重4.7公斤,飞行5分钟,单片电压3.6V. 云台、图传、视频叠加用2块11.1V电池独立供电。

网友:
1987云台重量轻, 140B太重了

网友D:
飞越680机架配140云台,云台支架不匹配,改造中。
140云台卖家说的四个角各用一个减震球,而且是很小那种,看起来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