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狗3两轴无刷云台俯仰角度控制调试

楼主(2013-11-29):
最近搞了一个400多的狗3两轴无刷云台,看销量不错,便宜啊,坛子里应该有很多人在用。但是调试俯仰角度的时候,发现正负角度都不能超过35度,超过了就来回抖动,调低就没事。看过坛子里其他大神拍的一些视频,貌似角度可以正负90度转动的啊,请问各位大神这是怎么设置才能实现?或者说还是这个云台只能这样呢?

楼主:
木有人知道哇?

网友A:
你第一个界面不就又最小最大角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个界面不就又最小最大角度嘛

上不到90度哇?

网友:
D值大了,减少D值看看,如果电压不是11V,可以再加大点P值,看看。

楼主:
用的是2S锂电,这个角度和PID值也有关系吗?

网友:
同样等答案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占位置等答案

网友:
学习 也想买块bgc2.0 玩玩

楼主:
附上一个云台角度测试飞行视频大神指教一下咯

网友B:
俯仰的D值太大了,设置7-1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俯仰的D值太大了,设置7-10试试

好的,谢谢泡泡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一个云台角度测试飞行视频大神指教一下咯

跟着凑凑热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泡泡大师

别光谢了,整好了吗?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云台,楼主一起交流下,我也刚入了垃圾卖家不管售后要自己调,我都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光谢了,整好了吗?

自稳一直都可以,就是运动角度始终上不去,只能35度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稳一直都可以,就是运动角度始终上不去,只能35度左右

就这个角度了,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角度了,凑合用吧!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我是说,可能就这个角度,理论值(卖家给的)就不好调不出来。

网友(2014-01-21):
进入你第一个页面角度,PITDH俯仰调到正负70,就能达你所要的正负角度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