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3-11-29):
大疆控。。4006KV950  APC1238桨自己剪了2公分下来,,3s电池, 1200重  全油门都不起来

网友:
建议看下桨安装的是否正确

网友A:
换1147,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听上去电机转速还不够。1238桨你-2CM 相当于1138,最主要油门行程再重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147,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听上去电机转速还不够。1238桨你-2CM 相当于1138,最主要油门行程再重做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你打开DJI的调参软件,看看你低压保护是否设置错,我看到一直在闪红灯;还要看桨有没有装反。

网友B:
看看你的飞控,红灯长闪,电压已经报警了,可能飞控设置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飞控,红灯长闪,电压已经报警了,可能飞控设置保护了

好的谢谢,, 有你们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147,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听上去电机转速还不够。1238桨你-2CM 相当于1138,最主要油门行程再重做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问题不少,研究得挺细致的!

网友:
请问 LZ,, 机机飞起來了吗?

网友:
桨可不能随便剪。。

网友:
是不是浆反了,而且听声音感觉马力还没到位啊,油门要推到60-70飞机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