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和动力电池电压的选择疑问

楼主(2013-11-29):
最近也恶补了一段时间,想组个690的6轴,有几个问题在纠结?

我看到很多大神都会选择6S动力电+低KV的电机,为什么都喜欢这样组?就是因为6S动力电可以低的电流输出和大的负载,相对留空时间会比4S+高KV的电机组合长?那6S电池会比4S电池自重更大,那不是样会抵消掉低电流的优势吗?再有一个就是6S动力的电池成本上也会比4S贵上很多也?有些模友选择4S难道就是因为性价比的原因? 6S+低KV和4S+高KV各自的优缺点是啥?大神们推荐一下不同动力组合的优缺点?

网友:
因为桨越大效率越高,6S电池,低KV电机扭距大,所以可以上大桨,故效率高。

楼主:
就700mm轴距以下的6轴,配到多少寸的浆效率和持久力最为平衡呢

楼主:
我目前的想法是要么上朗宇的4110 KV460+6S,要么恒力的4225KV390+6S,或者就高KV610,690的4S,你们说哪个更合适?对于6轴,载重预计在4公斤左右,未来想挂5N微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想法是要么上朗宇的4110 KV460+6S,要么恒力的4225KV390+6S,或者就高KV610,690的4S,你们说哪个更 ...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机架多大!
六轴700以下最大12寸桨,14寸桨至少要750以上的机架
电机,桨都选好了,最后发现装不起来就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机架多大!
六轴700以下最大12寸桨,14寸桨至少要750以上的机架
电机,桨都 ...

说的对啊,楼主就听5楼的,正解!

楼主:
机架目前基本确定飞越690S

网友:
这个只能顶贴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