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思5D云台到啦~装上相机后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29):
刚拿回来的时候,5D不在手边,就先装个600D上去看看效果了,不过刚上电遇到个问题:Z轴电机震动较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把重心调整了一下,这种震动和异响小了不少。
但再次上电发现震动又回来了,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新买的法拉利到啦,先拿0号柴油加进去充个数

不过刚启动就遇到个问题:引擎启动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感觉像引擎功率不足,好像一定要加97号汽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法拉利到啦,先拿0号柴油加进去充个数

不过刚启动就遇到个问题:引擎启动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哈哈哈哈,神翻译

网友B:
你买的5D云台 装600 当然不行 就是同款相机不同的镜头 重心都不一样 更何况你这是不同型号   顺便说句 有钱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法拉利到啦,先拿0号柴油加进去充个数

不过刚启动就遇到个问题:引擎启动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太经典了!
必须先顶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5D云台 装600 当然不行 就是同款相机不同的镜头 重心都不一样 更何况你这是不同型号   顺便说句 有钱 ...

600只是先装一下看看样子的,重心重新配过了,已经是很平衡了,还是有比较大的震动。
5D还在外面没回来,等来了再试下

网友C:
真的是什么人,什么事都会发生。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什么人,什么事都会发生。哎

呵呵呵。。。

网友:
Phantom 2 Vision 天猫优惠码 JORWUDHGAUESQMHJ                         EURZDHUWCALYNPXD就剩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法拉利到啦,先拿0号柴油加进去充个数

不过刚启动就遇到个问题:引擎启动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翻译有问题,应该是:

新买的法拉利到啦,加油站只有柴油,先拿0号柴油加进去充个数看看效果。

不过刚启动就遇到个问题:引擎震动太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感觉像引擎功率不足,好像一定要加97号汽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译有问题,应该是:

新买的法拉利到啦,加油站只有柴油,先拿0号柴油加进去 ...

喂喂。。。要被你们玩坏了的

网友E:
新的云台是一点不平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的云台是一点不平衡都不行。。。

给点指导吧,大疆的东西是头一回用,平时一直用俄版控制板的

网友F:
5D云台出厂都已经根据5D3还是5D2的重心全部调好了的
楼主这么搞,装5D还得重新调回原来的重心
不光是重心,根据相机的重量,电机的输出跟响应也需要调,DJI云台都是一机一云台,都是死的,不是俄版的啥都能自己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D云台出厂都已经根据5D3还是5D2的重心全部调好了的
楼主这么搞,装5D还得重新调回原来的重心
不光是重心 ...

感觉这云台最不人性化的地方就是镜头箍,只能用特定的镜头

网友:
什么话都不说,呵呵

网友:
问题多是必然的  ,生产的太多了

网友:
理论上说,只要重量一样,调好重心,是可以用的

网友:
问题是重心可调范围有多大

网友:
我是来看回复的。太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