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云台遇到调整问题还总复位,求指教

楼主(2013-11-29):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飞越两轴的狗
云台
始终抖,上的3s锂电
供电,怎么调感度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抖动,影响画面质量。另外飞行过程中本来是俯视,突然就复位到初始的平视位置,过了几秒种又正常了。最近又发现横滚轴设置时是0°但是飞行过程中自己总是缓慢变化,从监控里看地面都歪了,以为是传感器有误差,回来用软件修正了几度,结果一通电它又处于软件设置的正常位置,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多少钱买的?我原来怎么没遇到?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