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 pk HD19

楼主(2013-11-29):
本人新手,玩航拍以娱乐为主。但也希望能在花钱不多,折腾不大的前提下,拍出尽量好一点的视频。
狗3当然也许是我们的最好选择,不过我觉得贵了。还是玩点穷人玩的。看中了鹰眼 和 HD19 前者的视频感觉更鲜艳,好象要好些些样。HD19看上去更真实,色彩还原度呀什么的要好的多。两个价格嘛也差不多。我也不知道视频效果哪种算好。在这之前没有什么摄影知识,所以发贴问问,这两个价格差不多的摄像机,哪个更好。或更适合我们航模运行拍摄。

准备载机为650四轴+1987云台。大家给点意见呀。

这是"hdpolice"兄分享的鹰眼照片跟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3275&highlight=%D3%A5%D1%DB

这是网友“乡之过客”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4233&highlight=hd19

都分享的很细。想请老鸟帮着给点意见

网友A:
买HD19他可以遥控拍照录像,视频效果差不多,我也有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HD19他可以遥控拍照录像,视频效果差不多,我也有19

你的意思是,可以通过某个通道,远程遥控拍一张照片或开始一个录像??、

另外我比较关心效果,你觉得19的效果还满意吗。因为网上的视频大多被优酷压缩,看不出真正的效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可以通过某个通道,远程遥控拍一张照片或开始一个录像??、

另外我比较关心效果,你觉得 ...

我也想请教R-C兄弟同一问题!!!

网友B:
HD19若不用專用云台,, 好像难固定一奌....用狗台挷帶又蓋了接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19若不用專用云台,, 好像难固定一奌....用狗台挷帶又蓋了接線孔....

鹰眼也没有专用云台,有的说用飞狗台能用,有的说不能用。有的说要用1987云台。很是蒙呀。

且从拍摄效果上来说,这两个哪个更占优势?

网友:
反正我觉得19不错哦,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鹰眼也没有专用云台,有的说用飞狗台能用,有的说不能用。有的说要用1987云台。很是蒙呀。

且从拍摄效 ...

看设計,, 鷹眼的图傳接線位在旁边,, 不在上下,, 可以用狗綁帶固定,, 但HD19不能,, 旁边的云台固定位又是三顆螺絲.... 不是一般的四顆螺絲....郁闷啊....

报个数,, 我在用 HD-19,, 就只有遙控攝錄比較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鹰眼也没有专用云台,有的说用飞狗台能用,有的说不能用。有的说要用1987云台。很是蒙呀。

且从拍摄效 ...

飞狗本身就不稳定,加上鹰眼外形跟狗3区别很大,而飞狗这类云台是专属配狗3的,所以需要配重而且更改数据所以很难调好。其他的云台么只要能调整重心的问题都不大。不能调整的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设計,, 鷹眼的图傳接線位在旁边,, 不在上下,, 可以用狗綁帶固定,, 但HD19不能,, 旁边的云台固定位又是三 ...

谢谢回答,hd19固定是个麻烦事,拍摄效果你觉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狗本身就不稳定,加上鹰眼外形跟狗3区别很大,而飞狗这类云台是专属配狗3的,所以需要配重而且更改数据 ...

如果仅仅考虑拍摄效果呢

网友D:
网上的视频大多被优酷压缩,看不出真正的效果,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的视频大多被优酷压缩,看不出真正的效果,就是啊

就是呀。选择是个麻烦事。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仅仅考虑拍摄效果呢

跟狗3比不在一個量級,, 真的差了奌,,

但只要防震做好能消除果凍,, 用720PH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狗3比不在一個量級,, 真的差了奌,,

但只要防震做好能消除果凍,, 用720PH还是可以接受的 {: ...

狗三和鹰眼都用过的有很多,多数标示鹰眼反而更好。比不过黑狗,但比银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狗三和鹰眼都用过的有很多,多数标示鹰眼反而更好。比不过黑狗,但比银狗好

我用的是HD19,, 沒用过鷹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HD19,, 沒用过鷹眼....

用的什么云台呢。云台固定HD19和重心什么的好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狗3比不在一個量級,, 真的差了奌,,

但只要防震做好能消除果凍,, 用720PH还是可以接受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狗三和鹰眼都用过的有很多,多数标示鹰眼反而更好。比不过黑狗,但比银狗好

黑狗好于鹰眼好于银狗?那肯定也好于600多的HD19了吧。

我还不知道黑狗跟银狗有本质的差别呢,我一直以为仅仅是个外包装颜色。嘿嘿

网友E:
也想知道。鹰眼的画质已经很好了,只是反差太高,色彩好假,不知机器上能否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知道。鹰眼的画质已经很好了,只是反差太高,色彩好假,不知机器上能否调整。

我也觉得色彩有点太过了。听说新的可以调的。准备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色彩有点太过了。听说新的可以调的。准备试一试

不用新的刷个升级固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新的刷个升级固件即可

那如果这样。可调颜色的艳丽度,那就很好了。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就选鹰眼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云台呢。云台固定HD19和重心什么的好调不?

我用的只是一百不到的兩軸增穩云台而已,, 效果只比硬掛好一奌.... 好处只是可以用遙控控制上下的角度

网友E:
HD19没有屏幕,价格还贵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HD19若不用專用云台,, 好像难固定一奌....用狗台挷帶又蓋了接線孔....

兄弟们,发挥想象力啊,看看我的808固定是不是还可以,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D19没有屏幕,价格还贵点

特奌是可以用遙控器控制攝錄和拍照,, 暫时內置此功能的,, 只此一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兄弟们,发挥想象力啊,看看我的808固定是不是还可以,哈哈。。。。

808是那款攝像头?有錄影功能吗?用这款云台能否配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808是那款攝像头?有錄影功能吗?用这款云台能否配平?

可以录像、拍照、图传输出的,FPV利器啊。云台配重要搞,没看见我云台供电电池都放上了啊,给你来个航拍视频

网友:
是否那个裸板的行車记錄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只是一百不到的兩軸增穩云台而已,, 效果只比硬掛好一奌.... 好处只是可以用遙控控制上下的角度

...

恩,谢谢上图,不过aHD19有那种260的专用云台吧。

我还是准备上鹰眼好了。貌似鹰眼的受欢迎度比较高,色彩也比较艳丽,就是不知道两个的清晰度如何。从网上上传的视频中,很难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们,发挥想象力啊,看看我的808固定是不是还可以,哈哈。。。。

怎么还有个电池呢。是我看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奌是可以用遙控器控制攝錄和拍照,, 暫时內置此功能的,, 只此一家

恩。是的,这个是个亮点,放弃HD19就是纠结于这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录像、拍照、图传输出的,FPV利器啊。云台配重要搞,没看见我云台供电电池都放上了啊,给你来 ...

云台表现不错。808 好象也还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上图,不过aHD19有那种260的专用云台吧。

我还是准备上鹰眼好了。貌似鹰眼的受欢迎度比较高, ...

那款專用云台是上下和左右兩軸可調,, 對側向是沒有穩定的,, 而且孔位較特別,, 不是一般的雲台安裝位,, 我不想鑽底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