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SP配件编号81011

楼主(2013-11-29):
请问 hsp 的轮胎螺母  81011 如图

装在这种车轮上 怎么拆

用什么工具能拆? 套管?多大的?
关键他是凹进去的

网友:
尖嘴钳夹住就可以了吧?另一边抓住车轮。是自紧螺母来的

网友A:
一般1:10那轉接座裡是5.5mm螺母,
1:8???

网友B:
晕。。。尖嘴钳一夹就拧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10那轉接座裡是5.5mm螺母,
1:8???

是1: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尖嘴钳一夹就拧出来了

夹住 拧不动
已经花了一点 怕彻底花了就不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夹住 拧不动
已经花了一点 怕彻底花了就不好弄了

晕 啷个会弄不下来 这个只有尖嘴钳拧 花肯定要花 就看你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 啷个会弄不下来 这个只有尖嘴钳拧 花肯定要花 就看你技术了

晓得了 今晚上回去试给一哈 非常感谢!

网友:
尖嘴钳,必须的,专用套筒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