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 銅管折彎問題

楼主(2013-11-29):
請問 外徑4MM油箱銅管 有什麼可以方法 可以折彎45度?
銅管長度60公分 謝謝~

网友A:
有一种小的弯管扳手可以完成任何弧度,价钱也不高。网上找找看。

网友B:
铜管里面装 细沙 塞满 压实 然后铜管外面加热 ,气割的温度要比较低,少开一些氧气,因为铜很容易融化, 加热完了通关之后之后, 用 台钳轻轻夹住,一弯就行了。 如果没有气割别的方法也行,但是温度判断就不那么直观了。。

网友C:
没有专用工具的情况下,向管中灌满沙子,压实,堵住口,然后弯,能防止管瘪,但肯定不如专用工具出来的效果。供参考

网友D(2014-06-11):
完全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