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7, 飞一次没电了,充电出现这情况。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11-29):
1:充电就滴滴滴三声的报警,一点电都充不进,两块
电池
都试了,充不进。
2:指示灯好像是报错。附件图片请参考。
3:有时候出现接好后,插好电源,平衡
充电器
上显示数字,没有报警,过十分钟就又开始报警了,平衡充电器上好像显示错误。

网友A:
简单啊,换个充电器试试。能充说明电池好的,不能充说明电池坏的

网友B:
你还不会用平衡充吧,看说明书。
要么就是你把电池都放光了,电池已经坏了,充不了电了。

网友C:
锂电不能像镍电池那样放尽电量充电的,如果你是放尽电量的话那再去世买新电池吧!锂电一般放电到3.7V就要充电,我自己用都放电到3.6V-3.5V充电

楼主:
貌似我这里还没有把电池的电量放尽阿.. 接上飞机, 风扇还在转, 只是么动力了....

网友D:
没看到有图啊

网友E:
不明觉厉

网友F:
航模专用聚合物电池有个特点—娇气。充满4.2V放出80%到3.7V就必须充电。如果放出80%以上也就是3.7V以下,就属于过放。有可能伤电池和报废电池~楼主有必要多潜水,了解基础知识

网友G:
电池挂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