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架入门如何?

楼主(2013-11-29):
这种架入门如何?配X2212合适?
飞控想入APM2.6+6H GPS

直升机改玩的多轴,求指教
卖家提供的规格尺寸:

高100mm

总宽550mm

总长320mm

轴距:前轴最大500, 后轴最大410

国外飞行视频

个人觉得蛮好看的

网友A:
我喜欢那个带云台的版本 。。不过这个应该是国内仿的。。额那个折叠件冬天不能用。其他的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那个带云台的版本 。。不过这个应该是国内仿的。。额那个折叠件冬天不能用。其他的应该没啥问题

恩,第一次不知道好坏啊

配F4006还是X2212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第一次不知道好坏啊

配F4006还是X2212好?

我估计要是带云台 x2212 够呛。。貌似我记得是3什么的电机和10寸桨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我已经买了,现在准备装,在看说明书呢,也是觉得不错才买的

网友:
飞行的大闸蟹

网友:
这个机架有卖的吗?

网友C:
能否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了,现在准备装,在看说明书呢,也是觉得不错才买的

买的啥子电机呢

网友:
APM?慢慢折腾 吧

网友D:
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给个连接。

PM不到你啊,要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链接吧

加我PM你,怕有做广告嫌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买了,现在准备装,在看说明书呢,也是觉得不错才买的

买了什么电机了?浆呢

网友:
我有这机架,还可以,可折叠携带方便。有点小重的,续航一般。
这机架内置空间很小(要保证脚架可折叠),电调安装很折腾。我拆装好几遍了,
如果买的是4合1电调,参考这个原版机架的安装说明。(个人不建议4合1电调,我就坏了1/4没法用了)
如果是独立的电调,可以参考我的安装方法,电源线焊在一起,线从中间过。

我配的是2216 900KV,10寸浆。
APM必须的,值得折腾。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