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IIS失控问题

楼主(2013-11-29):
今天用天9飞飞机,突然飞机显示进入失控保护状态,重新开控后好了,可是没一会飞机又进入失控保护状态,看了一下控上RF灯显示正常,接收机上红灯常灯,以为是接收机问题,重新对频,可是过了会飞机又进入失控保护状态。换了一架飞机,还是过会飞机会进入失控保护状态,连着3架飞机(3个接收机都是天9 接收机)都是这样,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是电不足?

网友:
我有过失控,但是,发射灯是关闭了。有时候一会就好了。。。但是偶尔发生很受不了啊

你返厂修吧

网友:
还是华XX的好 用d10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不足?

电压10.7V,刚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回复晚了
1.检查摇控器【调制类型】是否为PPM或PCMS
2.查看是否摇控器开启接收机还亮红 ...

回复WFLY天地飞:
1 .摇控器【调制类型】为PCMS
2.摇控器已开启但接收机还亮红灯,亮红灯时飞机为失控状态。
3.检查过摇控器、接收机天线,未发现有损坏。
4.换过3付飞机(每架飞机上都装有一个天9接收机)均会出现丢失信号问题

丢失信号不是一开控就发生,有时是过一会突然丢失信号,信号丢失时RF显示蓝灯,接收机亮红灯,这几天这种情况又没有了,很奇怪。

网友:
可以返厂检测一下,我们您找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