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v2电机停止再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按说明书可以正常启动电机,但在智能模式下,只要油门收完电机运转2秒左右,就停转了,然后马上推油到10%以上,电机不能重启,这是什么原因呢?测试是在地面,没有装浆的情况下进行的。

网友:
请认真好好理解说明书。。。。

你已经到地了,停止了。你想再起飞那就要摆杆。

网友:
选择不同的停止类型,电机停止方式将不同。详细内容请参考《NAZA-M***用户手册》。

启动电机方式
起飞前直接推油门杆不会启动电机,需要执行以下四种掰杆动作之一:右下/右下、左下/左下、右下/左下、左下/右下。

停止电机方式
立即模式: 在所有控制模式中,只要电机启动后,一旦油门杆超过10%后,当油门杆拉至低于10%,电机将立即停转。(如果电机启动后3秒内没有推油至10%以上,电机将自动停转)。在电机停转后,5秒钟内紧接着推油门杆至10%以上,电机会重启。
智能模式: 在手动/姿态/GPS姿态模式中,需要执行掰杆动作才能停止电机。在姿态/GPS姿态模式下,以下情况也会导致电机停转:(1)电机启动后3秒内没有推油至10%以上;(2)油门摇杆10%以下,并且成功着陆3秒后;(3)飞行器倾斜角度超过70°,并且油门摇杆10%以下。

网友:
貌似要油门解锁吧

网友:
大家都是用那种电机停止方式??

网友:
掰杆 掰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