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450升级暴力电机 之烧电调比赛

楼主(2013-11-29):
入模半年了、普通悬停会了、已经联系翻滚倒飞等动作、现用花牌50A电调、花牌2221 6S电机、花牌1300 6S电池,翻滚问提不大,彩虹、钟摆、测摆等发现掉传问提、尾巴锁不住,但是朋友飞我机子就完美、说明手法非常的欠缺。
今天飞朋友450、发现不掉转了,尾巴也锁得非常好、原来朋友用的460MX电机.....咱垃圾手法操它没问提了、当时笑了。
现在非常想升级自己的动力、请各位模友帮助下、到底那款好、非常感谢!
天蝎星2221 6S电机
天蝎星2520 1800KV 6S电机              (下面更新烧电调表演)
亚 托460MX
当地模友都说蟹子很暴、但是都是用500级以上的、对450级别不懂!
天蝎星2221与2520哪个好?什么的区别?
2520出1800KV的以外好像还有1300多KV的吧、到底选那款比较好?
另外、花牌50A是否能够让此电机发挥它的特效?
非常感激各位模友指导

电机到了! 电调还未到!期待花牌50A能把这电机拿下

2014.2.7
今日更新  蝎子2520所烧过的电调有  请看下面:

花牌50A=烧    花牌电调确实不适合蝎子2520电机,但是花牌电调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以前没用蝎子的时候一直花牌· 老高为了能让花牌适应2520  另外又发了2块新的叫我测试· 一样烧

图片后面还有惊喜

黑火90A=没烧`但是打嗝     图片之后还有惊喜

黑火55A=明火燃烧`吓死人!   图片之后还有惊喜

亚拓45A电调=冒烟烧掉`购买这个电调真的非常的郁闷` 说明上明明注明支持2-10级电机  蝎子2520电机就为10级电机  但是还是烧掉急死我  正在打包准备返厂检测图片后还有惊喜

凤凰35A 铂金40A完胜!  用上去没发现问题  现在爽飞中`  在此忠告各位模友   用蝎子2520电机的  以上烧掉的千万别用上这个电机  要不非常的危险   2014.2.7

网友A:
2520好像是针对480的吧,2221就足够了,460mx也很不错,用在450上都是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
感觉都还是暴力吧,没有用过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0好像是针对480的吧,2221就足够了,460mx也很不错,用在450上都是大马拉小车了

450用2520也行吗?是不是更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用2520也行吗?是不是更暴力?

这个不知道,没见过哪个2520装到450上的,2520比460更爆一些,2221就很不错了,大螺距都不会掉转的

网友B:
2520 1800应该是目前最暴力的450电机了,X3套装带的,听说这电机很给力。

网友:
电池也要给力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20 1800应该是目前最暴力的450电机了,X3套装带的,听说这电机很给力。

花牌50A电调能够把它的功效发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50A电调能够把它的功效发挥吗?

足够

网友C:
2520不能选1300kv的那个,那个是给warp360专用的,普通的450可能齿比不合适的。

网友:
2520那个功率最高,当然也最耗电,牺牲了飞行时间;
可能460MX比较好,价钱也适中;

网友:
既然手法欠缺就练练手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20不能选1300kv的那个,那个是给warp360专用的,普通的450可能齿比不合适的。

决定买2520了、2520貌似3种KV值?1880。1580。1380。   450或480用那者好?

楼主:
还有、2520飞跃机身PRO版、与飞跃电机固定版能装上去吗?

网友:
我菜鸟一只用460mx就够了

网友D:
确定是电机问题而不是齿比问题么
460是1800KV转速比花6S低,同样齿比扭力更大更不容易掉转
定速值也会影响动力表现
如果有条件的话降1T齿,可能就解决了几张毛爷爷才能解决的问题,再者说就算没效果浪费的也只是一颗齿钱不是
对比电机的话,最直接的是看官方参数里的最大持续功率就好了,不过实际使用中感觉鸭子虚标成分大,官方参数至少要打9折来算(记得蝎子2221是590w,花6S没查到参数但实际飞行中感觉超过500w动力还是有的,其实不逊蝎子2221很多,460有650w 325桨实际飞行中感觉动力不是这么夸张,和蝎子2221相当,算是600w? 蝎子2520 1880kv 800w的标称,动力足以秒杀别的了,不过2520我手中没有,不知道实际效果)
以上只是最大动力对比,至于325桨是否能全部发挥出动力,还要看机子状态,而且功率不是全部,也要看转速是否能有合适的齿比搭配。举例来说,个人偏好定速3000左右飞行(纯属强迫症),460mx用13T直齿定到3000很困难,只好退而求其次,用14T直齿定速3100转。而我用蝎子2221也是有这个问题,12T略偏低而13T略偏高,只好用手头的13T齿定速3200
换大动力电机的副作用就是增重,电机重(印象中花6S 90g,蝎子2221不到80g,460mx 接近90g,蝎子2520大于100g),大C数电池也重(用蝎子请使用30C以上电池,不论3S还是6S,2520更是需要考虑大功率的消耗问题提高容量),头重问题就逐渐显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电机问题而不是齿比问题么
460是1800KV转速比花6S低,同样齿比扭力更大更不容易掉转
定速值也会影响 ...

感谢解答·  已经购买蝎子2520  1880KV电机!明天应该能到手了吧·  请教  花牌50A一定能够它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已经购买蝎子2520  1880KV电机!明天应该能到手了吧·  请教  花牌50A一定能够它吃吗?

肯定够 6s电机最大电流也就三十几A 我用凤凰的数据记录2520一般才二十几

网友:
算下不就出来了,假如800W的功率,用电压22.2*电流50A,结果很明显嘛,当然要去掉一些商家的虚标

网友:
把定速弄上啊,我吧花牌50A定速搞了就没掉转问题了!

网友:
用2520在450上的飘过

网友:
选蝎子 就对了

网友:
新手 不懂帮顶

楼主:
蝎子到手   等待花牌50A电调` 希望电调能让它激情绽放

网友:
这电机要得啊

网友:
命苦吃不得细粮

网友:
本人用 HIMODEL 45A 電調(YGE程序) 不能對應 蝎子2520 1800KV電機  電調燒了 舵機也燒了
現在用回 蝎子 HK2221 2010KV 配HW電調
期待樓主花牌電調配蝎子2520 1800KV電機使用報告 謝謝~~!!

网友(2014-02-07):
lz还没烧? 花牌电调可能不兼容2520吧···

网友:
2520搭配花牌50A,你要时刻有心理准备烧设备…,听说蝎子转速优秀,可以尝试搭配低T数马达齿试试。嘻嘻,有好技术动力套装不用太纠结,够用就好!呵呵…

网友:
非常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电机问题而不是齿比问题么
460是1800KV转速比花6S低,同样齿比扭力更大更不容易掉转
定速值也会影 ...

小鸡好像都是靠转速来维持动作的.个人感觉
我也用花牌6s,13t齿,猛推油门甩尾较严重,现在用15t齿,感觉猛好多,但是更费电了
感觉450想要暴力就提高转速吧

网友E:
2520和花牌50不匹配,估计lz悲剧了。上凤凰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