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池机身都有1140克是不是有点重啊

楼主(2013-11-29):
用的4006kv950,是不是动力不行啊。加电池有1547克全油门不离地是不是改换电机了啊

网友A:
个人认为该减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该减重了……

就是哈自己做的有点重

网友B:
不会吧,4006每轴500克还是没问题的!桨选的不对吧?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4006每轴500克还是没问题的!桨选的不对吧?电池不行了?

准备换桨看看用1047

网友:
浆的问题,我4006 1.8公斤飞过200米高

网友:
我XXD2212全重1.8KG挂云台飞过近200米高

网友:
我的V2216电机起飞都1700G了,还可以飞12分钟

网友C:
LZ可能桨装反,或油门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能桨装反,或油门未校准

你好, 我就是不连接大疆飞控的时候还是感觉4006很给力的,。转速还是很快的, 但是链接了大疆飞控感觉油门最多可退到50-60那个样子。。什么原因啊

网友C:
遥控器校准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校准了没有

校准了的。如果不经过飞控。全油门推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链接飞控就不行了

网友D:
和你用一样的电机,1700G自由飞翔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你用一样的电机,1700G自由飞翔的飘过!

你用的多大的桨啊,,, 怎么我就感觉电机不给力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就是不连接大疆飞控的时候还是感觉4006很给力的,。转速还是很快的, 但是链接了大疆飞控感觉油 ...

DJI的东西,没那么多手动的。

我空挂时%40-%50起飞

多挂近1KG的东西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DJI的东西,没那么多手动的。

我空挂时%40-%50起飞

可以听下你的转速不,,

网友:
不对  有问题  不应该的

网友:
连接飞控重做油门行程,去掉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