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半的雕刻機

楼主(2013-11-29):
行程:350x350
馬達:三菱mr-j2s-40a,400w
線軌:nsk20
主軸:2.2kw水冷
螺桿:nsk2005
控制卡:jnc-40m 4軸 200khz

重量:50kg

网友:
伺服吧,感觉架子配不上

网友:
是不是有点腐败,这个架子用这么好的线轨和丝杆,还是四百瓦三菱伺服

楼主:
架子是鋁擠型80x80,中空強度不比實心差
用伺服重點是要做加工電極(紅銅)用,不能失步,精度要再0.005內

网友A:
接口卡用佳门科技的USB卡?好用吗?

网友:
伺服不错,架子欠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卡用佳门科技的USB卡?好用吗?

還可以,缺點是沒有5軸的卡,只能裝到第四軸
xyz極限共用一點,這也不太好

楼主:
架子要減重,因為房子是租的,最少要能般的動,而且機子在3樓,快動10m/min機子沒晃,算還好

网友:
这架子的强度 感觉 精度 0.005 有些难

网友B:
楼主是哪里的 用的是繁体字

网友C:
比较厚的铝型材本身可能刚性不是太差,但是连接的地方,就是那么个直角连接块,锁在槽里,真的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厚的铝型材本身可能刚性不是太差,但是连接的地方,就是那么个直角连接块,锁在槽里,真的不靠谱,,, ...

後面也有固定,並非你看到的前面這樣,下面更有夾住,真不穩當,可以鎖鋼板加強,目前看是還可以,80x80鋁擠型,強度跟80x80實心鋼材沒兩樣,只是貴了點,同樣的鋼材200rmb,鋁擠型400rmb
我人頭像有3d(看左邊),穩的很拉,真不行,拿兩根25mm光軸給他插在中央當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里的 用的是繁体字

台灣台中市

网友:
楼主的配置不错 能把材料价格清单贴出来行吗 我们好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D:
龙门立柱最好加三角支撑,变频器是台达的?

网友E:
这架子基本就是入门级别的  其他都是高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门立柱最好加三角支撑,变频器是台达的?

是立邦答,我也沒聽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架子基本就是入门级别的  其他都是高配啊

因為第一次組,邊看邊學,盡力了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mach3也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门立柱最好加三角支撑,变频器是台达的?

確實試機後,2側需要加兩塊3角形補強,z軸線軌不夠牢固,須更換,又要失血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確實試機後,2側需要加兩塊3角形補強,z軸線軌不夠牢固,須更換,又要失血了

Z轴线轨固定点太少么?不牢固表现的症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Z轴线轨固定点太少么?不牢固表现的症状是什么?

z軸線軌固定太少,一個滑塊只有2個螺絲,要丟垃圾筒了,不牢固,銑刀動作會咬不上料,反正機台鋼性不足,須補強,目前不能動了,銑不了東西,果然是初學者,第一次作,果然不行

网友:
伺服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z軸線軌固定太少,一個滑塊只有2個螺絲,要丟垃圾筒了,不牢固,銑刀動作會咬不上料,反正機台鋼性不足,須補強 ...

一个滑块2个螺栓也可以,轻载的线轨滑块不少是两个螺栓的,但面板背板要有刚性。

别气馁,照些细节图发上来,一起分析

网友F:
请问楼主,我看到你变频器和驱动板都放到一个箱子里,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我看到你变频器和驱动板都放到一个箱子里,有干扰吗?

我用的線材是雙隔離11芯,內包鋁箔,外有銅網,沒干擾問題,1公尺=10rmb,不算貴機台鋼性不足,z滑軌太爛

公司的機台,慢走絲,精度+-0.001mm,這台就不錯吧......東西零件都是這台加工的,當成鋸台用,有點奢侈.....
三菱電機 CNC線切割加工機FA-S ADVANCE系列

楼主:
新發現,直徑6平銑刀,銑6061鋁,往右正常,削鋁如泥,往左震動,機台鋼性不是大問題,是主軸沒垂直,真是新手才會發生的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