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压、电流实时显示1分钟后卡顿,没法飞远了!

楼主(2013-11-29):
TB淘的这个电压检测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0.sQ83JY&id=19755513886

这个模块简化了,只检测电压、电流,不提供5V供电;买的时候店家还跟我说有供电的

家里测试,刚接上电可以检测,电压校准后也是正常的。但是,1分钟后电压、电流检测就卡住了,查看硬件状态,也没有在测量。不知是模块的问题,还是飞控Bug。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我的选 4 4 2,, 用到現在,, 沒發現问題

LZ你第二項选0,, 貌似未开SENSOR....

楼主:
升级了apm版本到rc7,貌似正常了。还要继续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选 4 4 2,, 用到現在,, 沒發現问題

LZ你第二項选0,, 貌似未开SENSOR....

选0可以校准电压的,没问题。

网友(2014-01-26):
我的也有同样情况 应该是线头接触不良

网友:
我看你链接的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不带五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