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求问HL老虎掉履带问题。。谢谢!

楼主(2013-11-30):
各位大大好!新人报道。刚刚开始玩模型。买了个恒龙3818-1的普通冒烟版本。无级变速,塑料波箱,塑料轮,塑料履带。

发现草地上跑的时候,总是诱导轮位置履带滑出来,履带齿卡到诱导轮里面去了。在诱导轮下面加了垫圈,好像也是不行,截了节履带,貌似好一点,但是还是脱链,而且也不真实,所以又加回去了。。

这两天又发现即使在室内的瓷砖地上转向或是信地旋转的时候都不给力,具体表现是驱动轮一边转一边不转,但是如果一直按方向键的话,到最后还是会转起来。能够听到咔咔的声音。拆开底盘看波箱看不出神马毛病来。汗。新手,不知道该检查什么。求教了!

传个诱导轮位置的图,请各位大大看看是不是换了金属诱导轮会好点呢?我自己觉得是诱导轮的基座歪了。难道是要像坛子里的高手们学习怎么打穿底盘做一个轴承吗?谢谢各位大大!

这个有问题吗?谢谢!

这个有问题吗?谢谢!

这个是要把里面的铜套扣出来吗?

这个是要把里面的铜套扣出来吗?

是不是基座歪了?

是不是基座歪了?

网友:
塑料履带软,容易变形。
金属履带好很多,刚性好。

网友:
导向轮和驱动轮不在一条线上,我的已经处理好了

网友:
新新人,路过,帮顶s

网友A:
未经改造加固就到草地上操的,最好别玩什么信地回旋,否则用不了几下诱导轮必松无疑,诱导轮与路轮不在同一平面后,履带就很容易跳齿而掉链子。你在室内玩出现的问题估计也是因为诱导轮歪斜造成摩擦增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经改造加固就到草地上操的,最好别玩什么信地回旋,否则用不了几下诱导轮必松无疑,诱导轮与路轮不在同一 ...

谢谢大大,还有救吗?已经订了钢波,金属诱导轮和驱动轮,不知道能不能修复。另外就是怎么看诱导轮和负重轮神马的是否在一条直线?仅仅目测么?谢谢!

网友:
如红线所画,诱导轮和负重轮要尽量对正,使每一个轮子侧面不要与履带凸齿剐蹭。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是轮子的材质(当然金属的更耐操),而是轮子与车体的连接固定。原装恒龙诱导轮仅用一颗自攻螺钉固定在塑料底座上,松垮是迟早的事,你就是换成钛合金轮子也没用,最好的办法是改通轴,或者在车体内侧两边用螺帽加垫片锁紧轮轴,不管用哪种方法,你都得另外找轮轴,原装的自攻钉是用不上的。

网友:
LZ新波箱轮子到了,建议波箱先空载运行下检查下,装车后底盘垫起来运行检查,看履带运行顺畅情况来调整。

如果车子有问题就下地,尤其出门的话,会产生很多新问题,原有的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问题

不过,行走如此复杂的虎式,要调好了是大工程。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好复杂的工程{:1_69:恒龙哪一款可以不用改装就能出门跑越野的啊?能推荐个么?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好复杂的工程{:1_69:恒龙哪一款可以不用改装就能出门跑越野的啊?能推荐个么?谢谢!

没有,恒龙的所有车结构大同小异,要跑野路必须大改,不然只能是室内玩玩而已,一分钱一分货,要是想不改跑野的话选田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恒龙的所有车结构大同小异,要跑野路必须大改,不然只能是室内玩玩而已,一分钱一分货,要是想不改 ...

田宫。。。不是连金属波箱都没有么?全塑料也可以直接越野么?我out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田宫。。。不是连金属波箱都没有么?全塑料也可以直接越野么?我out了

首先并不是塑料就不耐操,关键还得看设计,设计的好塑料都比金属耐操。还有田宫只有豹2的波箱是尼龙齿轮(你也可以说塑料吧),田宫其他的坦克全部都是金属波箱,看来你要好好做做功课了,田宫坦克原配金属件比较多,建议你翻翻网友的帖子了解下田宫TAMIYA的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并不是塑料就不耐操,关键还得看设计,设计的好塑料都比金属耐操。还有田宫只有豹2的波箱是尼龙齿轮( ...

谢谢指点!还真是不了解田宫哈,光看价格就直接pass了

回到话题,改诱导轮通轴,请推荐一下那个宝上面的商家吧,因为我在海外,本地基本没有类似的模型店和五金店。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还真是不了解田宫哈,光看价格就直接pass了

回到话题,改诱导轮通轴 ...

改造是靠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是靠自己的

问的是配件哪里卖,不知道该买神马样子的和尺寸神马的,因为这边没有五金店。。。。或者说,我不知道哪里有五金店,汗一个。。。所以只能网购了。大大。

网友B:
尺寸什么的你得看了,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的,具体你可以先看看那些改恒龙虎1的前辈们的帖子,看多了你自己就知道改买什么搜索什么材料了。时间久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身边没高手指点的话还是慢慢浏览别人的好贴先,结合自身的情况自己摸索,我也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刚开始也是各种问题,后来这些还得靠自己,问的问题别人只能给你一些提示,毕竟不是亲自到场指点,所以得到的答案都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什么的你得看了,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的,具体你可以先看看那些改恒龙虎1的前辈们的帖子,看多了你自己 ...

报告大大,已经搜过前辈们的帖子了,还是不清楚呀。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583&highlight=%D3%D5%B5%BC%C2%D6   这个,看不了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2620&highlight=%D3%D5%B5%BC%C2%D6   这个,看着不错,可是不知道哪里买,也没法回帖子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308  这个,同上,不知道具体怎么把铜套弄出来。汗一个。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089&highlight=%D3%D5%B5%BC%C2%D6%2B%B8%C4  这个,同上,不知道尺寸,也不知道哪里买,也无法回帖子,也不知道用什么工具钻孔。

感觉自己很笨啊!

网友C:
侧板弱了!!塑料侧板张力不够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板弱了!!塑料侧板张力不够就掉了

阁下的意思是,换成金属履带?

网友C:
不是!侧板用金属板加强!!去搜下以前的帖子!很多都加强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侧板用金属板加强!!去搜下以前的帖子!很多都加强了的

大大,搜‘侧板’是0个结果呀还请大大明示,是侧裙板吗?要加一个侧裙板堵住履带?还是指要加轴承在诱导轮?

楼主:
查了一下,今儿订的钢波和金属驱动轮还有金属履带到了,下班了去邮局取。晚上回家打算换上试试。

第一步先拆旧的塑料波箱,换钢波,希望换了钢波就不脱链了。 如果不行,换金属驱动轮,希望不脱链了。如果还不行,换金属履带,希望不脱链了。如果还不行。只好诱导轮底座钻通加长螺丝轴承了,可惜去哪里买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今儿订的钢波和金属驱动轮还有金属履带到了,下班了去邮局取。晚上回家打算换上试试。

第一步 ...

换了钢波,金属驱动轮,金属履带应该还是会掉。

驱动轮加轴承吧,这应该是最小的功可达到最大的效果。

上面别人说的是车体金属框架,都是自己DIY的。话说朋友你是在地球哪个角落玩坦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今儿订的钢波和金属驱动轮还有金属履带到了,下班了去邮局取。晚上回家打算换上试试。

第一步 ...

不掉带,要解决,请根除摆臂不在一条直线上的问题和诱导轮固定座外八的问题,并不是换不换金属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钢波,金属驱动轮,金属履带应该还是会掉。

谢谢哥哥。我在澳洲悉尼。没几辆坦克卖啊!也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掉带,要解决,请根除摆臂不在一条直线上的问题和诱导轮固定座外八的问题,并不是换不换金属轮的问题
...

诱导轮固定座确实有外八的现象。请看图,这个算是外八吧?只能靠轴承解决哦?

网友E:
换波箱,换轮子,换履带,该脱链还是要脱,跟这几个没关系。

就是诱导轮受力歪斜的原因,只有加强诱导轮座才有可能改善,前提是所有轮子都在一条直线上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波箱,换轮子,换履带,该脱链还是要脱,跟这几个没关系。

就是诱导轮受力歪斜的原因,只有加强诱导轮 ...

了解了。今儿晚上先想办法把诱导轮掰开,然后把里面的自攻螺丝取出来,拿着诱导轮去找店配轴承。还得买钻头打穿车体。

上完轴承后,是不是诱导轮两片得粘回去?谢谢。

网友C:
额!国外能买到HL的坦克。不过外贸版质量咋和国内一个样!!你搜下 HL虎式的改造贴!都不是专门改造地盘的帖子!!全都改了的!

楼主:
现在发现越野性能大降。在平地上,距离5厘米发动车然后爬我的拖鞋上去都费劲儿了。驱动轮打转力度不够感觉。想必是内部的塑料齿轮扫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国外能买到HL的坦克。不过外贸版质量咋和国内一个样!!你搜下 HL虎式的改造贴!都不是专门改造地盘的帖 ...

我肯定不是外贸版的,呵呵,就是一些商家从国内弄出来的,价格翻一倍多去卖。坦克这东西这边玩的人少。都去玩飞机和汽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诱导轮固定座确实有外八的现象。请看图,这个算是外八吧?只能靠轴承解决哦?

说过了的不是轮子的问题,也不是轴承问题,是固定座的问题,想办法更换金属固定座,然后内部用金属结构加强

网友D:
哥好人,LZ感恩吧:)

轴承营养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好人,LZ感恩吧:)

轴承营养贴

感激涕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过了的不是轮子的问题,也不是轴承问题,是固定座的问题,想办法更换金属固定座,然后内部用金属结构加 ...

网购的东西今儿到了,ebay卖的是国内淘宝的价格*2,唉,好心疼。。向各位前辈汇报一下今天的成果。

首先,换了个新的诱导轮,NND,订货的时候看到是银色的,于是想当然认为是合金的了。拿到手才发现还是塑料的。不管了,反正上个新的吧。还没有配垫片,用的旧的,旧的垫片还丢了一个,于是每边各套了俩4mm的(应该是这个尺寸)的垫片加上。直接开车跑,掉链。而且波箱的咔咔声依然继续,爬个拖鞋都费劲,信地旋转还是经常的一边轮子动一边不动。

于是,换钢波,拆了旧的塑料波箱,看了看,看不出打齿来,估计还是因为不懂的怎么看吧。换了新钢波。顺便上了金属驱动轮。依然挂上塑料履带。这回,信地旋转没有问题了,爬拖鞋也很轻松了。于是,这个基本证实了原有旧的波箱打齿了,只是不会看而已。

解决了信地旋转的问题,挺高兴。拿坦克出去草坪上开,没有10米,转向的时候链子又脱了。还是诱导轮那里,只不过是另外一边了,(前面发的图是右侧诱导轮的,底座有点歪的,但是左侧目测底座是正的。)拆下来看,基本认为诱导轮是跟负重轮一条线的。感觉很郁闷。加了垫片。依然脱链。

最后,本着试一下看看的心情,换装金属履带。寄过来的金属履带是96节,好像跟前辈们以前旧帖子里提的97节少一节。而且没有备用带。无所谓了。发现金属履带上的时候比我是塑料履带紧很多,卡驱动轮入位的时候卡了半天才进去。装完了晃晃履带,比塑料的沉很多,移动空间也小很多。

拉出坦克到草地上跑,主要是做转向来测脱链,跑了20多分钟,听见履带咔咔声的时候,就迅速停。20多分钟下来,居然很神奇的没有脱链。电池没电了。等充好后换个地方再操操它。看看效果如何。

感觉换用金属履带没有脱链,主要原因是跟塑料履带比,金属的弹性基本忽略不计,所以塑料在转向时因为有弹性所以遇到较大阻力的时候就有可能从诱导轮里面滑出去,但是金属就没有问题了。回想上履带的时候,一直都是塑料履带直接往诱导轮里面硬塞进去,但是金属履带就必须拧松一下诱导轮才能给塞进去。想必脱链也是和这个有关吧。

装轴承还是要继续的。不过目前没这么着急了,至少能操个20分钟了,已经很满意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购的东西今儿到了,ebay卖的是国内淘宝的价格*2,唉,好心疼。。向各位前辈汇报一下今天的成果。

哪位前辈能帮看看塑料波箱是不是扫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购的东西今儿到了,ebay卖的是国内淘宝的价格*2,唉,好心疼。。向各位前辈汇报一下今天的成果。

我说兄弟在国外工作,又有闲情玩模型,想必也不差米,何不直接买田宫的,省得各种麻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