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待入门的新手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3-11-30):
1、看贴子说,遥控器都是推荐一次到位,计划上D10什么的,但目前的能力还不足以组装什么,打算买一个直接现成的,入门的,来先玩玩,那么我这个遥控器器能配上吗?
     我见好多飞行器(玩具)类的都是自带遥控器了,但我又不想浪费,怎么整?

2、都在说模拟器,是不是我先要买一个遥控器, 然后接上模拟器(USB),然后在电脑上安装上相应的软件,进行玩呀?

3、个人爱好打算以后玩四轴,再到六轴,航拍什么的,但发固定翼的(就是像那种民用客机),感觉挺简单,炸机成本也不高,就是泡末,怎么上手呢?

网友:
1:玩具归玩具,我们讲的遥控器一步到位都是指模型,不是指玩具。2者不通用。。
2:模拟器就是电脑里装个软件,连接控就可以玩,航模遥控器基本上都支持模拟器,玩具就另当别论的,谁让他是玩具呢。
3:固定翼相比较下来比较简单,上手的话,首先得学习理论知识,你得明白为什么能飞,什么因素影响飞行,如何转向等等原理,然后就上模拟器,在上真机。至于多轴。。基本没啥技术含量。全部由CPU控制了。。对我来说玩起来没意思。

楼主:
对不起,我不该用玩具这个词。

我的意思是说,遥控器到位后,接下来就是飞行器了,我现在准备入门,应该整一个什么样的呢(四轴,固定翼的都行),具体型号或者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不该用玩具这个词。

我的意思是说,遥控器到位后,接下来就是飞行器了,我现在准备入门,应该 ...

建议先模拟器,如果四轴的话,就不需要了,这东西很弱智,,开机就能飞,而且还很稳定。。当然,这里性价比和固定翼没法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模拟器,如果四轴的话,就不需要了,这东西很弱智,,开机就能飞,而且还很稳定。。当然,这里性价 ...

现在正是多轴火热的时候,你这么说一大帮玩多轴会有意见,呵呵

其实,我本人特不喜欢多轴,我比较追求操控类彰显机械美感的飞行器。直升机当属传统结构的单桨尾桨的,固定翼当属F3A类型的,特技运动机类型的。如果单说玩模型的话,多轴并不如传统布局的好玩,当然多轴也有自身的优势。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
一楼说的对,赞一个

网友:
先别急着上手,在论坛里认真潜水三个月。少走弯路。

网友:
建议先潜水学习,并结合预算入模。

网友:
最实际的就是直接找到住附近的组织
实际去请教
论坛内的东西有真有假
新手难分辨
有人带着一起玩安全有效率

网友:
建议先潜潜水吧,确定你到底喜欢什么。无论是多轴、固定翼、直机,各有各的乐趣,喜欢就好。
无论玩什么,D10的遥控器一般情况下足够用了,各种航模配上接收器均可用,当然小四通直机除外,除非改装遥控器
如果买的是安装调试好的整机,飞行难度及技术要求:直机>固定翼>多轴
从入门角度看,多轴通过较多的电子设备自动控制飞行姿态,自动程度较高,对技术要求低;直机彰显机械美感,调试得再好,没有飞行技术支持,肯定玩不转;固定翼介于二者之间。
但是,无论哪种航模,要想玩得好,特别是花式或是3D,没有较高的技术都是万万不行的。

网友:
推荐用华科尔devo 7e 遥控器 小飘飘 航模 固定翼 入门机 ,控用改版后破解功率限制那种,刷上gale的神固件,玩轻木小飘飘吧,整套入门成本只是以前塞斯纳的一般,小公园就能飞,耐炸配件便宜。

网友:
先玩模拟器吧。熟练了后在考虑上天,
推荐赛纳斯

楼主:
嗯嗯,先在此谢谢各大神的指导。。

网友:
一直潜水,有些晕……

网友:
D10可以,便宜又实惠,然后买个小鸡,华科尔/Fbl/balde的都可以,组装好的成品机,不需要自己组装,你也能初步了解结构,对以后自己装机有帮助,小鸡相对也耐炸。
纯新手,模拟器还是要练的,不然真是没法飞

网友:
D10刷了固件后,上面的小鸡都能吃

网友:
我是电直和六轴都玩,但多轴确实没什么操作技巧可玩

网友:
电直固定翼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模拟器,如果四轴的话,就不需要了,这东西很弱智,,开机就能飞,而且还很稳定。。当然,这里性价 ...

直接用控练模拟浪费吗?还是弄一套控,一套模拟

网友(2014-07-13):
可以先淘宝买个模拟器来玩玩

网友:
模拟器里有那种不用电池的遥控的,可以玩玩

网友:
玩固定翼先

网友:
还是买 JR FUTABA 吧 没坏过

网友:
天8模拟器很快电位器就完了

网友:
拿分 走i人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自己从来没摸过航模,假期打算领着儿子(8岁)一起鼓捣点
初步计划是先买成品机好小子之类的,然后再考虑自己做飘飘,后期就看儿子还打算继续玩不了

像我这种情况,需要先购置些什么,遥控器是上D10还是devo7e就差不多了

顺序是不是i应该这样,先买遥控+模拟器,在电脑上练好了

然后上真机好小子或塞斯纳,能爽飞了在考虑自己做

个人有点电子电路基础,平时修修小家电啊啥的也是ok的,不过航模是绝对新手。请诸位指点

网友:
先别考虑别的,就先搞个模拟器来试一试

网友:
一楼说的对,赞一个.先入模拟器是不会有错的

网友:
模拟器搞起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