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请教一下大神,谢谢。

楼主(2013-11-30):
我看贴里面说,新手一般6通道就够,当然通道越多越好,但,到底各个通道做啥用,对应什么控制,什么功能,越详细越好?

网友A:
飞直机的话6通  分别为 油门  螺距 升降 护翼 尾舵 陀螺仪感度  简单得固定翼4通就够(油门 升降 护翼 尾舵) 这是最低要求

网友B:
RMB有什么用?越详细越好?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C:
通道多,以后你控制的东西就越多,8个以上基本就够用了,固定翼,4个是最基本的,直升机要6个,以后拉烟啊,装个灯,航拍,那就需要多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多,以后你控制的东西就越多,8个以上基本就够用了,固定翼,4个是最基本的,直升机要6个,以后拉烟啊, ...

那看来,一步到位,至少要整个10通或12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看来,一步到位,至少要整个10通或12通的。

10通足够,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顶完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通足够,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

再追问一个问题:

我见有些控上面两个“搬手” 是左右搬的,好像有的是上下搬,或者一上下搬,一左右搬,这个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追问一个问题:

我见有些控上面两个“搬手” 是左右搬的,好像有的是上下搬,或者一上下搬,一左右搬 ...

没看懂。上图,那样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上图,那样清楚

就是说是左右调节,跟上下调节的。

公司网关限制,不能上传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是左右调节,跟上下调节的。

公司网关限制,不能上传东东。

多潜水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上图,那样清楚

这位仁兄是在问遥控器的“摇杆”有什么用!怎么说呀,很难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B有什么用?越详细越好?

还是你有两下子!

网友:
2船2通道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的话6通  分别为 油门  螺距 升降 护翼 尾舵 陀螺仪感度  简单得固定翼4通就够(油门 升降 护翼 尾舵 ...

是副翼不是护翼。

网友:
有米就直接上个好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追问一个问题:

我见有些控上面两个“搬手” 是左右搬的,好像有的是上下搬,或者一上下搬,一左右搬 ...

这是两通道的遥控器,玩车船可以,玩飞机就恼火了。
玩固定翼:
最少三通道:1.油门,2。升降,3.副翼或方向舵。
基本配置四通道:1.油门,2.升降,3.方向,4.副翼
超过四通道可用于收放起落架、襟翼控制、伞降、发导dan等,另外四通道以上的遥控器有混控功能,能遥控飞翼、V形尾翼的飞机等。

玩直升机:
最少三通道:超市100多元的红外线控制的双旋翼玩具直升机。
四通道的直升机:一般也是小小的哪种,不能算直正的模型。
基本配置:六通道。升降、方向、副翼、油门、陀螺仪占两通(一路是感度、一路是尾桨)。

玩多轴飞行器:
最少四通:由飞控的功能确定,四通只能用最基本的功能。
基本配置六通道:除基本功能外,用1-2个通道设置各种飞行模式。
建议七通道以上:还可1-3个通道控制照像机的云台。

结论:一般使用建议配7-9通道的遥控器即可满足大多数要求。遥控器属于一次性投入,在资金许可的前提下,最好配高端一些,如果是土豪,直接上胡特吧的14通。
推荐:
米少的:天地飞9通
米中等:T8FG(推荐):2000多米全套(收、发、配舵机),用的人最多,最具性价比,性能可靠,基本7通道,可通过增加一个接收机连接成为14通道。
米多的:3000-数万米的各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仁兄是在问遥控器的“摇杆”有什么用!怎么说呀,很难回答。

操控飞机用的。只能这样说了。还有,形容成扳手,也不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是左右调节,跟上下调节的。

公司网关限制,不能上传东东。

那个是微调吧,就是调节油门,升降,副翼,左右,小幅度的调节。

网友:
震撼,水面技术

网友F:
lz多多潜水吧,好好学习一下各方面航空模型的知识后,相信你一定会入魔的。

网友:
devo10 你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B有什么用?越详细越好?

RMB各种用处,天C的专属通行货币,可以买飞机,可以嫖娼,可以各种交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两通道的遥控器,玩车船可以,玩飞机就恼火了。
玩固定翼:
最少三通道:1.油门,2。升降,3.副翼或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多多潜水吧,好好学习一下各方面航空模型的知识后,相信你一定会入魔的。

现在已经入魔了哈,可惜功课做的不够,正在狂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两通道的遥控器,玩车船可以,玩飞机就恼火了。
玩固定翼:
最少三通道:1.油门,2。升降,3.副翼或 ...

米中等:T8FG(推荐):2000多米全套(收、发、配舵机),用的人最多,最具性价比,性能可靠,基本7通道,可通过增加一个接收机连接成为14通道。
++++++++++++++++
增加一个接收机连接成为14通道,能否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中等:T8FG(推荐):2000多米全套(收、发、配舵机),用的人最多,最具性价比,性能可靠,基本7通道, ...

T8FG可以支持把两个8通道接收机利用S.BUS模式串接为14个通道。
不过一般用不着14通道,本身的七通道已经完全够用了,即使你要扩展成14个通道,也不需要动发射机,只增加一个有S.BUS接口的接收机(例如R6208SB)即可。

网友:
新手4通基本控制  熟手6通动作全面   高手10~12通花样玩家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为了选控而发愁,想弄个控先练几个月模拟。在论坛潜水一周了,贴吧也在看,还有扣扣群。有的建议我选天7.还有的说新手天06A就行,还有的说要决定入魔就直接上D10吧,省着以后弄一堆废控,我头都要大了。本来决定下来的选天7,又想06A。现在又想直接上D10。考虑价格太高,还想在论坛秒个价格合适的D10。思路完全乱了。拿不定主意,我打算再潜水一周再买。

网友:
潜水 学习中   谢谢 拿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MB有什么用?越详细越好?

哈哈。RMB可以娶媳妇生娃

网友:
LZ说的搬手的 是  金属的吧  在控的左上和右上位置    那些主要是  熄火开关 3D开关 还有其他一些开关  本人也是新手 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