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冰凤凰120HV电调缓启动的离奇怪象

楼主(2013-11-30):
第一次用凤凰电调,还真是遇到少见的怪事了
电调用usb按照千红前辈的教程设置好了,油门行程校准成功,但是在启动的时候有两种怪异现象:
第一:如果电机处于静止状态推油启动,缓启动效果无
第二:如果在启动后把油门推到最低,在电机停转之前再次推油门启动,反而有缓启动效果,经过多此验证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电机在静止状态启动的话,不会有缓启动效果,如果电机不从静止启动,才会有缓启动效果
   求大大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把缓启动跟起步搞混了?起步那一下是比较猛。缓启动往往说的是低速猛推油不会全力加速的说。一般配合定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把缓启动跟起步搞混了?起步那一下是比较猛。缓启动往往说的是低速猛推油不会全力加速的说。一般 ...

不会的,朋友,我所有的都试过,还是不行,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