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了, 估计DJI要放弃V1了。

楼主(2013-11-30):
刚刚致电DJI售后, 我第一次听说 NAZA V1  V2  只支持小轴距的, 不支持比如 760 800 960 的轴距。

我郁闷。。。

说下我的问题。 NAZA V1。 因为是换设备了,。  飞越的 680 4108 铂金。 更换了,现在的 飞越810 铂金  4110, 做了油门行程 也做了电机同步。 接上飞控。

手动模式, 加大油门,电机同步转动。 但是减小到百分之20有一个电机 不转了。

GPS 模式,解锁需要给油门电机才转动, 并且直接是50的油门, 我操, 吓死个人。 然后 降到百分之20 有2~3个电机不转 。

姿态, 解锁也是要给油, 也是直接50才解锁。 然后降到20 有 3个不转,   其余3个 到百分之10的时候 还 是在转动, 油门0 3个同时不转。

油门绝对校准完了 电机也绝对校准了。   敢问 这个是什么问题。

售后回答, 要我换飞控, 要么让我返厂。 我和他要地址, 还不给我, 说我在那买 那地方返厂, 我想问, 我在实体买的, 店铺黄了, 我找谁???

还有回答 我这个飞控只适合小四周, 大的不支持。。。。

请售后给个牛逼的解释吧。

网友A:
支持了。  不过只能着等去删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了。  不过只能着等去删贴了。

为什么 删除我帖子。  要是真删除帖子, 我会有办法的, 我是***, 我怕啥。

俗话说 愣得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我就不要命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删除我帖子。  要是真********, 我会有办法的, 我是***, 我怕啥。

俗话说 愣得怕横的横的 ...

现在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就是不怕没文化来横的了。     哎。     反正支持楼主一下吧。  别的不说了

网友:
DJI的产品分的很多,价格不等,基本东西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建议楼主直接把电机电调接到接收机上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启动慢或者堵转等问题

网友:
NAZA出世就说明了不支持大轴距,虽然很多人都用在大轴距并用得不错,楼主你的情况或许是自己没设置调试好。升个固件,恢复个默认设置,重新填写数据做遥控器校准,做一次高级校准,再调参检查要不要再做校准。然后飞试试。调试不好手感的话你也就放弃呗,想要更好的手感和体验还是上悟空吧,毕竟NAZA为小轴距而生,悟空才是生为大轴距的而且功能更多。

网友:
玉兔虽停产  但没那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直接把电机电调接到接收机上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启动慢或者堵转等问题

你好, 我已经直接 接接收机了, 没有出现忽快忽慢 都很稳定, 所以 我排除了 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哥固件,恢复个默认设置,重新填写数据做遥控器校准,做一次高级校准,再调参检查要不要再做校准。然后飞 ...

问下 810  数据多少比较好。

网友:
典型的不爱看说明书的人。。。 从它诞生第一天就明确说明书注意事项第一条就写了。。。超过650MM轴距建议使用悟空,人家不适用。

一两年了,地球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吧。

当然也不是说上了会怎么样,就是建议你效果没那么好呗。。。不过按你说的这情况,可能是飞控坏了吧,电调行程都校准了么?
我是亲测上910轴距 6轴飞行的很正常。。。

网友:
有吗 我特么960上的是V2的 我是不是要炸的节奏?

网友:
飞友的NAZA V1飞过850 的六轴。

网友:
楼主您好, NAZA飞控不建议装配在650以上的机架上.
关于电机问题,建议您尝试以下方法排除:
1.如果您手上有小一点的飞机,可以装上去看一下电机是否启动正常.(或者直接换电调测试)
2.调高调参软件中的怠速设置.

网友:
我的 NAZA V1 现在用在 6轴 850上面。 没有异常。 应该是 飞控 或者  设置   的问题了。

网友:
听你这么一说,我是不是必须得弃NAZA,入WKM了...
以前别人都说naza可以飞大轴距,就是手感不太好

网友:
我正在飞700轴距的四轴,很正常呀,也很稳。

网友:
我记得naza飞控的说明书注意事项里面有一条就是若需要安装在650轴距及以上尺寸的飞机上,请选择wkm
其实本身产品分级就是这么出来了,认了吧,这样飞,不出毛病怎样都好,出了毛病也都是自己认,划不来。我说的毛病是大事故了,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