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赛第六次试飞,终于成功

楼主(2013-11-30):
一大早起来发试飞视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更早的时候我已经出去试飞了。本来想回来补会觉,但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又来论坛了。
话说这已经是我第六次试飞了,终于成功。这里先赞一下小赛的飞机,质量杠杠的,而且调整好了超级好飞,速速很慢。经历了五次大大小小的炸机,雄风犹在。另外老虎的电池似乎也不错,上次挂树上去了,第二天拿下来电池只有一点几伏的电压了,用万能充单节充电后,救活,现在还能用,没有大肚子,飞了七分多重,相当于全油门四分半种,电压3.84。只是能救回来还能用这一点已经使我够欣慰的了。
我先来总结一下前五次试飞吧。
第一次:完全没有经验,不光没吃过猪肉,连猪跑都没看过。飞机直冲云霄,随后失速,惨炸。原因是多方面的,电机下拉右拉都不够,而且重心偏后了。
第二次:因为第一次炸机太快,根本没看到飞行姿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基本上没调就进行了第二次。因为电机右拉不够,飞机左倾厉害,飞机上天后我一直在试图把它调平,但是不是力度不够就是调过头,飞机也不是左倾就是右偏,这一来一回间也没有功夫去调微调了,可谓手忙搅乱呀,最终一不留神就挂树上去了。
第三次:话说第二次挂树上去拿下来后,各方面检查了一下,没大毛病,就迫不及待的进行了第三次试飞。各方面都检查了,唯独没有检查电池,电池应该是冲击树的时候松脱了。这次在起飞过程中电池就掉下来了,迫降的结果是断了一根桨。前五次飞行一共废了四根桨。
第四次:问题和第二次基本上一致,不在详述,最后又挂树上去了。这次拿不下来了,挂在树梢上,离地有十米高。第二天请管园林的师傅爬树给拿下来了,买了包烟。这次上树的经历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宁可炸机,不能上树。抬头和左倾的毛病依旧没有改过来。在此提醒和我一样的新手(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试飞又没有人带的),不要再模拟器里只练那些已经调整到几近完美的飞机,要多练练有缺陷的飞机,我的做法是把飞机编辑一下,比如重心往后调一调,舵面增加一点,右拉角调一调,最终让飞机的飞行比较符合我的飞机。调整后的状况是飞机抬头和左偏较为严重,这样就能有较为真实的首次试飞的感觉。因为第一次试飞时的飞机都没有经过调整,基本上都会有抬头低头,左偏右偏的问题,所以要在模拟器里多联系这种状况,能够在模拟器里飞行这样的飞机,做好起降,并且能在模拟器里熟练的把飞机用微调调整回正常的状态,避免实际试飞时手忙脚乱。
第五次:这次是我一个人出去的。经过上几次的试飞后,基本上找出了问题的所在,这次彻底加大了右拉角,重心也往前调了调,把第一次试飞时的在尾翼上沾两个硬币拿去,并且在机头最前端放了一枚。飞机左倾问题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但是仍然有抬头问题。最后又一次差点上树,这次我是宁死不屈呀,坚决不能上树,就把飞机往回拉,炸下来也在所不惜,又是一次惨炸。
第六次:进一步增大了下拉角,并且又在机头处增加了两枚硬币,重心基本上调在了碳杆上。一切看来都那么顺利,唯一不足的是,右拉好像被我在调整下来的时候弄大了,飞机稍微右倾一点,调调微调就过来了。这次较为完整的拍了视频,中间还做了两个筋斗,但是没拍下来,降落的过程也没拍下来(同学拍着拍着就只顾着看了,没拍了)。所以刚降落,我又重新拉起,又来了一次降落,给拍了下来。新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落,还比较顺利,改装好的起落架已经很结实了,几次炸机都没事。

下面上视频,以及右拉角和下拉角的图片,给那些不敢做下拉和右拉的同学看看,仅供参考。我就是,生怕角度做大了,要不是前面几次炸机的逼迫,真不敢做这么大的角度。

第三个视频为专门起飞做的降落视频

网友:
红字部分值得我学习,为什么我连模拟器是一直不起劲,操作起飞机来手忙脚乱总炸鸡

网友A:
twototoo兄:

恭喜你。
加一点意见:

(1)  仍是头轻,可向前挖空,电前移并固定。以左右手顶起主翼炭杆,飞机
       可前后平衡而机头略重为准。

(2)  不要飞太高太远。背光,前方上空50至100米内先练飞 8 字水平航线+升降。

(3)  对风升降。起跑时先慢加油,接著全油门加速,够快后才微拉升降舵。

(4)  设定计时闹钟。四分钟后开始准备降落。过放锂电会大肚子。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wototoo兄:

恭喜你。

了解了,多谢提醒
电池前面就是前起落架的安装木板了,没法挖,所以只有在前头沾硬币

网友:
恭喜            大家的过程差不多

网友:
降落速度太快,这种小赛降落完全可以关油门降。

网友B:
弯转过来后就可以关油门了,我以前都是这样降落的,遇风再给点油就行了。风大,那要***下降,只有1米时关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转过来后就可以关油门了,我以前都是这样降落的,遇风再给点油就行了。风大,那要***下降,只有1米时关油 ...

不熟练,控制不好多练练才行。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新手教材

网友C:
昨天我也刚首飞了md的塞斯纳,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也是抬头和左偏,重心说明书里是碳杆前1cm,装飞机首先把重心弄好,水平或者头略重,如果还抬头就把机翼后沿垫起3mm,正常右拉2度,下拉2度,昨天我右拉角度做得太大,今天调小了,因为今天风大没有去飞。我重点想解决左偏的问题,昨天右拉太大还是左偏,难道是左边重?楼主你是做了右拉就解决左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也刚首飞了md的塞斯纳,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也是抬头和左偏,重心说明书里是碳杆前1cm,装飞机首先把重 ...

对的,做了右拉左偏就消失了,然后调下拉的时候可能是顺带把右拉又加大了,现在有轻微的右偏。
左偏说明右拉不够,你的还存在左偏问题,应该增大右拉呀,为什么要减小右拉角呢?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做了右拉左偏就消失了,然后调下拉的时候可能是顺带把右拉又加大了,现在有轻微的右偏。
左偏说明 ...

我把我的飞机右拉角度(大概有5°)的图片给md看,他说右拉太大了。现在调到2°左右了。暂时还没有时间试飞。加油抬头还是垫高机翼后沿比较好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再这么多人的地方飞,万一要是炸在人群中……估计会给你定性为恐怖袭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不要再这么多人的地方飞,万一要是炸在人群中……估计会给你定性为恐怖袭击吧

已经是最少的人了,为了在人少的时候飞,我已经早上八点起来去飞了,平时我都是10点起的啊。每天只有八点那一会人还比较少可以飞一会,哎,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少的人了,为了在人少的时候飞,我已经早上八点起来去飞了,平时我都是10点起的啊。每天只有八点 ...

六点吧,早起心情好,人也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点吧,早起心情好,人也比较少

都多少年没起那么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