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塑料中心板的六轴

楼主(2013-11-30):
最近网上开始卖一种只要99元就能买的碳纤管4轴机架,可以升级成6轴。就买了2套,改成6轴。但是这个机架中心板上有4颗磁铁,贴咨询高手后,最后拿掉了那4颗磁铁。由于这个机架较小,使用了2212KV920电机。30A电调,自制4S5000电池。目前还在各项测试中。
上图。

楼主:
目前感觉电池续航差,到底是电池本身差还是温度低了电池降效了。14.4V一级报警后立即降落,一测试居然还有15.4V,当然线损电压按泡泡的建议设置为0.

网友:
原来是这台  我也看到过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网友A:
求楼主发个连接看 谢谢 或者告诉我某宝搜的关键字

网友B:
这轴距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轻..

电机小,桨小,当然要轻些啊,都比我原预计重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发个连接看 谢谢 或者告诉我某宝搜的关键字

四轴升级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轴距多少呢

轴距600,使用10寸桨合适,桨尖距离只有40了,12寸桨用不了,11寸桨太近了

网友:
内容   脚架咋弄的?

楼主:
这个机架太鸡肋了,我都放弃了,除了保留他的电机座,中心板实在太弱了,刚度差,而且中心板偏小,不好布置。
总的来说,这个六轴失败。能把中心板自己重新改成碳纤的,把电机换成大点的盘式电机或者2814或是3108等盘式电机还是可以,这个轴距只能10寸桨啊。
我目前2212KV920电机、DJI1038桨,起飞重量2250克,电流达到21A的样子,一般4S电池持续不了那么大电流输出。悬停才6分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