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省钱的无副翼改造(二)

楼主(2013-11-30):
天冷风大飞不了,把无副翼改造过程纪录下来,希望能对有兴趣而无米的朋友有用。

一般工具是要的,再加上一个镊子,胶带,记号笔。材料主要是两个M2的螺丝长12-15mm和两个螺母。用克丝钳从钢锯条上掰下来两段钢片,宽度约5-6mm。把副翼杆和日字框拆掉。
用螺丝穿过拆掉日子框后剩下的小框的轴承孔并在框内用螺母套在螺丝上如图,这一过程有点难度。在螺母和中联之间的空隙中插入一片钢片后,把螺丝锁紧。

在把十字盘装上之前,剪出3mm宽的胶带缠在相位块下面的主轴上,防止相位块从两个导向柱上脱落下来,胶带位置也不能太高,防止相位块上的摆臂在运动时与其他件干涉。胶带不能太宽,否则影响十字盘行程。
最后上下运动十字盘,检查两个桨夹摆动够正负10度。当然最好把相位块上多余的摆杆部分去掉。
补充一点,最好在钢片上缠一点胶带,防止脱落。螺丝也上一点防松胶。
视频见前一篇帖子

网友:
上个视频学习一下

网友:
真的好省事!~~

网友:
还是没搞懂。。。在研究研究

网友:
兩隻貓,賣不賣?

网友A:
这样太多余了,完全可以拆的更干净的

网友:
看过LZ首飞视频,印象很深刻。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

网友:
这样搞出来能飞的放心吗?不要因小失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太多余了,完全可以拆的更干净的

按照你的提议,试一下理论上可行,实际有点问题探讨一下。如图:
把日字框全部拆掉,把桨夹转180度,用长拉杆直接连接桨夹球头和十字盘球头,确实简单得多。但由于原来中间有蓝色杠杆起到反向和增加推力的作用,需要把增加的力量考虑进去。
蓝色杠杆两边的长度比是1:2.5,也就是说,如果桨夹球头臂的长度不变,舵机的力量要增加2.5倍,如果用现有舵机,需要把舵机臂上的球头到舵机轴的距离从现在的14mm减少到5到6mm,好像难度很大。

长拉杆可以用拉杆头把有孔的部分去掉,剩下有螺纹的部分有6mm,把两个拉杆接起来,中间加点502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提议,试一下理论上可行,实际有点问题探讨一下。如图:
把日字框全部拆掉,把桨夹转180度,用长 ...
桨夹为何要转18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夹为何要转180度呢?

注意原来中间的蓝色杠杆起到反向作用,如果直接连接而不把桨夹转180度,十字盘上升时,大桨的升角不是加大而是减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原来中间的蓝色杠杆起到反向作用,如果直接连接而不把桨夹转180度,十字盘上升时,大桨的升角不是加大 ...

哦  感谢楼主回复,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飞机和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提议,试一下理论上可行,实际有点问题探讨一下。如图:
把日字框全部拆掉,把桨夹转180度,用长 ...

sf混控臂装到中联上,就能解决力量问题。如果和原有力量要求还有不同,可以调整舵机臂上的孔位。

网友(2014-07-10):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网友:
那陀螺仪还能用?的换成无副翼的吧

网友(2014-08-09):
各路大神,见识了。

网友:
用无副翼三轴

网友C:
樓主 你的EFLY-100C控 可以练模拟吗

网友:
不怕那两只猫把飞机给你拔下去吗?

网友(2015-03-20):
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D(2018-05-04):
没看到钢锯条在哪里

网友E(2020-04-19):
钢锯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