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精灵1代玩家,首次试飞失败!!!

楼主(2013-11-30):
求助,精灵1代刚买回来,已经按要求做了指南针校准,卫星数量大于6颗,首次试飞一离开地面就左右前后的晃个不停,不能正常飞行,只好立刻停止电机终止飞行,好在高度1m左右,摔下来没事,请问要怎么解决?

问了一下大疆的天猫客服,说要调参,可我进入调参软件不知道该调那些参数,求求大神们帮我一下,少走点弯路,指点一下这种情况应该调那些地方?

网友A:
有默认参数,还有,既然是初来咋到就请多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默认参数,还有,既然是初来咋到就请多看说明书。

说明书看了n遍,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调参,晕了啊

网友B:
下载大疆软件,上电连接精灵不就可以调吗。新买的应该不会出这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大疆软件,上电连接精灵不就可以调吗。新买的应该不会出这问题吧。

进入调参软件了,IMU的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做了,刚刚试飞还是那样,一起飞就左右前后的晃,就像喝醉了酒。求助啊

网友B:
浆的方向按对了不,按照箭头方向一正一反啊

网友C:
1 感度需要调
2 起飞给油少了 会晃 升起来了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的方向按对了不,按照箭头方向一正一反啊

新版自紧桨,反了按不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感度需要调
2 起飞给油少了 会晃 升起来了就没事

新机默认感度是125%,调整到110基本可以正常起飞了

网友D:
开始之初心里没底,可能慌乱出差错。最好找位飞过的老手帮忙带飞一次。大疆精灵还是很好飞的,比其他机型都容易。有情况时可以让它悬停于空中,想明白再行下一步。

网友:
用的啥模式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入调参软件了,IMU的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做了,刚刚试飞还是那样,一起飞就左右前后的晃,就像喝醉了酒 ...

哥们你的软件在哪下的?

网友:
应该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始之初心里没底,可能慌乱出差错。最好找位飞过的老手帮忙带飞一次。大疆精灵还是很好飞的,比其他机型都 ...

說的没錯! 有老手指導一下,日後会飞得更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看了n遍,还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调参,晕了啊

晕了就请休息,能消化多少是多少。

网友:
感觉是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最好附上视频让大家判断一下

网友:
离地太低会 左右晃的 是因为地效问题。。。。被桨打到地面的风 会产生乱流的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
不要着急离地面,先学习是必要的。

网友E:
我的精灵1买回来装好就飞也没出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