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遥控器接收机通道乱了

楼主(2013-11-30):
今天把接收机重新固定下,把副翼。电调。升降
舵机
还有水平舵机重新接下,再开机,油门跑到5通道,方向在1通道,副翼,水平舵机没反应,这是什么情况,检查好几遍,没插错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看有没有需要保留的重要数据(比如其他飞机的数据),没有的话,可以考虑恢复出厂数据试试。同时,先开控后,给接收机重新上电。

网友B:
不懂帮顶 楼下继续

网友:
你还是不是吧模式弄错了?你本来是直升机的调到固定翼所以通道乱的

网友C:
我感觉还是插错了。。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好了
恢复出厂设置后正常了,这说明是你对遥控器的设置错误了,不是天地飞的遥控器有问题啦,我用天9II的一年多了,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