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拉油门,电机没力

楼主(2013-11-30):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我的四轴,使用的是APM的飞控,3DR数传,好赢40A电调,朗宇V2216电机,之前四轴一直都是运转正常,后来不知道有一天,电调行程不对了,后来就恢复了一下电调,重刷了一下飞控固件,并且校准了飞控,飞控也能正常解锁,然后再校准了一下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过后,电机非常有力,但是一旦断电过后,第二次,飞控解锁,推油,电机一点力也没有,请问下一这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 小弟在此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呢?

现在依旧是这样啊,这个问题我搞了好几天了,一直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朋友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依旧是这样啊,这个问题我搞了好几天了,一直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朋友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

电池没接反吧?我遇到的问题就是飞控烧了,不连飞控能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接反吧?我遇到的问题就是飞控烧了,不连飞控能转吗

飞控是正常的,能刷固件,能校准,电机单个测试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控是正常的,能刷固件,能校准,电机单个测试也没问题。

很奇怪啊!

网友B:
飞行模式设定对吗?不會一直在地上用定高模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是正常的,能刷固件,能校准,电机单个测试也没问题。

连电脑看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设定对吗?不會一直在地上用定高模式吧?

飞行模式都是正确的。 刚加上浆测试了一下,轻轻拉一下油,电机转速好瞬间高起来,不知道是否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设定对吗?不會一直在地上用定高模式吧?

飞行模式是正常模式啊。很奇怪啊。

网友C:
有数传呀 看看飞控输出值,能不能上到一千大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数传呀 看看飞控输出值,能不能上到一千大几?

怎么看,朋友加个QQ吧。 我QQ 641978083

网友:
哈哈我的大疆飞控和你的一样。感觉电机没有力

网友:
或者你上一個log給大神門参详一下,, 或者可找到问題 (註:我都是新手)

网友:
油门推到头也不能起飞吗?

网友D:
电调的信号是飞控给的,所以电机和电调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只能出在飞控

网友:
apm调教电调行程后,好像需要再做一次罗盘校准,和遥控器校准。另外检查一下飞行模式设置,如果是定高模式,在3.1版本也是可以解锁的,但是一点力都没有推油门不起飞。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感谢yaybig 的指导,最后问题搞定了,其实是飞行油门的问题,飞控最低油门要设定到1500 最高油门要设到2000 ,这样飞机油门才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的信号是飞控给的,所以电机和电调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只能出在飞控

嗯,是的,最后查出是油门的问题! 油门设定好后就好了!

网友E(2014-01-16):
后来是怎么设的,能不能解答一下?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看MP里电机输出最高只有1600左右,上不去

网友F(2014-03-19):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

电调没法发出声音,声音是由电机产生的,你的具体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你可以把电调信号线拔掉,上电,检查电调电机是否是正常的。 如果正常,在检查其他地方,用排除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油门微调试试,测试的时候记得千万别装浆。

油门微调到顶也不行,但那是还是连着飞控板重新矫正油门行程就可以,但一断电就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没法发出声音,声音是由电机产生的,你的具体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你可以把电调信号线拔掉,上电, ...

我把电调的线直接插在遥控器接收机上,然后用遥控器是可以驱动他的。想问一下,可不可能是APM固件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没法发出声音,声音是由电机产生的,你的具体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你可以把电调信号线拔掉,上电, ...

我把电调的线直接接在遥控器接收机上,然后用遥控器是可以驱动电调的。想问一下是不是APM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电调的线直接接在遥控器接收机上,然后用遥控器是可以驱动电调的。想问一下是不是APM固件的问题?

我的是3.1.2, 你刷的是什么固件? 我觉得和固件无关,如果你的电机电调没问题,我估计你得检查一下你的APM,刷成其他固件,固定翼模式测试一下,看看单个电机电调能接收信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是3.1.2, 你刷的是什么固件? 我觉得和固件无关,如果你的电机电调没问题,我估计你得检查一下你的AP ...

我用遥控器可以驱动单个电调。那估计就是APM问题?怎么检查APM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遥控器可以驱动单个电调。那估计就是APM问题?怎么检查APM的问题?

你上个视频,我给你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上个视频,我给你看看!

能加个Q,视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加个Q,视频么?

我这不方便接视频,你还是传个视频,我帮你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方便接视频,你还是传个视频,我帮你看吧!

好的,我明天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不方便接视频,你还是传个视频,我帮你看吧!

哥们,我出问题的视频上传了,帮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我出问题的视频上传了,帮我看一下!

你QQ,多少,我加你QQ,和你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QQ,多少,我加你QQ,和你说!

网友(2015-02-09):
apm调教电调行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的方法是:对APM进行初始化设置,然后再焼写新固件。(有时还有可能要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advance pramas--- trottle maximum 是不是80? 如果是,改成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是怎么设的,能不能解答一下?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看MP里电机输出最高只有1600左右,上不去

advance pramas--- trottle maximum 是不是80? 如果是,改成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