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呀,O艇换了个遥控器后,不转了

楼主(2013-11-30):
以前用的天7遥控器,今天换成枪控了,通电后,加油门不转,电条光发出 “滴” “翁”的声音,他们说该弄油门行程 ,电调是天富龙70A的,大家知道怎么调油门行程呀

网友:
先对频 教程优酷很多

楼主:
早对过频了,玩车就行,放船上就不能用呢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最低位和最高位是正确的

网友(2014-02-10):
引用 楼主:
早对过频了,玩车就行,放船上就不能用呢

电调和舵机连接接收的插头换一下~~~~~~~~~~~~~~~~~~~~~

网友A:
看电调说明书声音代表什么,一般有1、油门行程  2,油门中立点  3,电池电压不对  以上3我都碰到过

网友:
一般控 從0% 開始  中立點
槍控是30% 開始  中立點  往前推是倒退   油門行程要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