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磷酸铁锂外场电源包的选择

楼主(2013-11-30):
1,网上有以下2种电芯的外场包(见图片),第一种是力神,第二种是A123,请教一下那种比较好?(店家说力神没那么容易鼓泡,但放电电流较小)
2,这2种电池是不是都不能满电存放?
3,这2种电池有必要买个防爆箱装着吗?

网友:
好大的电池包 LZ打算每天几个起落?

网友:
同问 满电存放会怎样啊!

网友A:
A123 出厂的时候就是0电压 ,到商家手上然后充电分容,把容量差不多的组在一起。所以A123 还是买软包的比较好。因为模型外场充电最大只有到50-60A之间。现在的A123 放电绝对可以达到这个要求。。。我刚入的 4S 的A123 厂家标 50A 实际容量我检测过后是54A  。。。现在使用很不错。。市场上的锂电充电器基本都可以给LIFE 充电的。电压设置3.65V  充电电压我选择5A 充电(充的还是比较久好几个小时) 680包邮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 出厂的时候就是0电压 ,到商家手上然后充电分容,把容量差不多的组在一起。所以A123 还是买软包的比较 ...

兄弟,给个连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 出厂的时候就是0电压 ,到商家手上然后充电分容,把容量差不多的组在一起。所以A123 还是买软包的比较 ...

应该叫大哥或者前辈才对,平时你要放到一定的电压存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叫大哥或者前辈才对,平时你要放到一定的电压存放吗?

双12特价 全新12v 50Ah磷酸铁锂电池组  你搜这些字眼去X宝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12特价 全新12v 50Ah磷酸铁锂电池组  你搜这些字眼去X宝就能找到

看到了,谢谢

网友:
几百元还不如买一个发电机,家里还可能用呢

网友:
有汽车的怎么弄都方便。没汽车的为了上公交地铁之类的,还是电池包好。
电池包一般放电不会超过1C,因为用了太大的功率,说明你电池包容量小了,带出去也飞不了几个起落。

所以不用太考虑高倍率放电的事情。就根据你飞机情况选取容量就好。

我自己用的A123单体容量20Ah的那种,自己组5S1P,你发的那个蓝色的,估计是4S12V20Ah的。力神的那个我觉得也没问题。
但是这两个电池包的容量和重量那可是相差很多很多。蓝色那个飞450也就六七个起落估计。。。

网友(2014-05-23):
国产的铁锂寿命一直不放心 ,大家 有什么可靠的铁锂连接PM我,谢谢,我也想采购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