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感度.

楼主(2013-11-30):
新手;精灵-2感度.-各位 分别是多少最合适,,,,,

网友A:
简直不能直视。。。。。。
成品机,设置几乎不用动,手册有明确说明。。。。。
看手册。。不然飞丢迟早的事情。。。。。

网友:
不看说明书祝爽飞丢

网友:
成品机要调感度吗?

楼主:
谢谢大师们指点........

网友:
默认设置即可爽飞
飞熟练后可适当调整下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A:
简直不能直视。。。。。。
成品机,设置几乎不用动,手册有明确说明。。。。。
看手册。。不然飞丢迟早的 ...

似乎手册上没有感度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