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225电机能不能用6S电池?

楼主(2013-11-30):
我的四轴,飞控是NAZA   V1,电机是4225,电调是铂金40A,用4S电池飞的很好,但是今天用6S飞,发抖.为什么?如果是4225电机不能用6S,那么什么电机上6S比较好?

网友A:
要看 KV 数

网友:
低KV馬达才能用吧,, 配大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 KV 数

我的4225电机KV值是610的.什么KV值可以用6S?

楼主:
我想用4822,KV390的,这个用6S电池行不行?

网友B:
一般情况500kv以下的电机用6s,500~600kv可以用5s,超过600还是用4s以下吧。不绝对,按电机说明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500kv以下的电机用6s,500~600kv可以用5s,超过600还是用4s以下吧。不绝对,按电机说明来

说得靠谱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4822,KV390的,这个用6S电池行不行?

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