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见过无尾翼的3D直机么?

楼主(2013-11-30):
请问各位大侠,你们有见过沒有尾翼的直机吗,不是双桨的,就一个单桨一个副翼,而且是三D机就像沒尾巴的450。如果有朋友请速速留言,有图就更谢了!!!本人在研究中!!

网友:
喷流?那需要大型机啊

网友:
不可能是单桨无尾翼的

楼主:
希望大家尽量回复一下,即使是三个字:沒见过。对小弟也很重要,谢各位了!!!

网友:
没尾翼=飞机自转=飞不起来

网友:
麦道出过一款载人的,原理比较复杂

楼主:
啥麦道出过啥?求详解!!

网友:
MD520N无尾桨直升机,就是麦道的,用的是喷射引流技术。

网友:
真的载人机的确有无尾翼的,尾管很粗壮,里面有类似涵道风扇的装置,向后喷射高速气流,尾管末端左右两侧都有窗口,类似百叶窗的装置,可以调整气流从左右两边喷出的流量,从而达到控制尾部的效果。

网友:
3楼5楼,没文化,真可怕

楼主:
那这么说这架飞机还是用尾巴来控制方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这架飞机还是用尾巴来控制方向的??

很不幸,是的

网友:
此物理学原理的本质似乎无法改变的,即尾部需要力量来控制自旋,只是说此力量的方法有不同(不一定通过尾旋翼)。

网友:
我想问 ,你见过?

楼主:
咳咳!  俺有过创想,正在验证中,然后申请专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咳咳!  俺有过创想,正在验证中,然后申请专利。。。。。

科普一下什么原理

楼主:
嘿!   过些时日自会公布!!不过仍然要抵消扭力@_@

楼主:
与l3楼说的有些像

网友(2014-05-13):
無尾翼3D直昇機沒看過,鳥毛被扒光飛不起來多著呢,下面放個連結,也許和你的主題無關,但看看無妨.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kWVrZMMnEhw

再加一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4JMI8UHmUs

网友:
还有一个更高级的,主旋翼翼尖喷气,

网友(2014-07-19):
期待惊世大作

网友(2014-09-06):
   真是不好意思   俺恰好是见过的,不过貌似比你说的更好,但我不能再多告诉你啥啥了,因为那是俺朋友正在制造的东东 千真万确!

网友:
共轴双桨直机

网友:
不管如何,都是需要平衡掉旋转力的,只不过方法有点差异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网友:
都是要抵消扭力的, 方式不同而已

网友(2014-10-16):
没见过,但听过,抵消反扭力的是像舵一样可控制倾斜度的薄片,薄片的扭力来自浆产生的气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咳咳!  俺有过创想,正在验证中,然后申请专利。。。。。

专利你就甭想了~~~
早有人用300还是400的灰机做出来了~~~

你***(监控)上You Tu be看~~~

网友:
呵呵,应该都需要,只是形式不一样

网友(2015-01-05):
俄罗斯出过一款桨尖涡喷,能飞,不过离心力导致轴承受力过大,不实用

网友:
单桨的话,电机座是不是可动的啊,矢量飞行?

网友:
翼尖喷射比较有意思

网友:
只能发动机固定在桨尖了,现在没别的技术吧

网友(2015-02-13):
没有尾翼的话就是共轴反转双旋翼直升机了吧,抵消扭力的方式原理和多轴一样。
不过我觉得这技术华而不实,旋翼头结构已经很复杂了还一下装两个(设计越复杂越容易坏),感觉尾翼的可靠性远比第二个旋翼头高。
共轴反转双旋翼直升机的实例是苏联的卡-27,还有俄罗斯的卡-50、卡-52

楼主(2019-10-18):
时隔五年,我又重返魔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