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豹2

楼主(2013-11-30):
豹2改装计划启动

不多说,先上图。

网友A:
哇。。。那么厚一块铝,可不轻啊,悬挂后面3组弹簧要换硬点的了。

网友:
这底座够结实

网友B:
这么厚的底座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
底盘是关键,不可懈怠,能加固的地方都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那么厚一块铝,可不轻啊,悬挂后面3组弹簧要换硬点的了。

铝合金也不怎么重,量了一下92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厚的底座有什么作用吗?

不感觉单单靠铜柱太单薄了点么?

网友:
哈拉子掉一地

网友C:
小电机干狠么用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感觉单单靠铜柱太单薄了点么?

对,这样很好,增大受力面积减小压强,解放塑料底盘

网友:
我去,这货可以量产么!恒龙底盘太软了

网友D:
是线切割还是激光割下的轮廓?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底盘是关键,不可懈怠,能加固的地方都搞上。

内衬,底板做的不错啊!
诱导轮再加个通轴,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这套变速太帅了,在哪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衬,底板做的不错啊!
诱导轮再加个通轴,应该差不多了

豹2有那个内衬就不用通轴了不过前提是螺丝要和内衬紧固在一起,不知道楼主是否那样的

楼主:
通轴是必须的,主要是车体太软了,虽说底板和内衬都是金属,但是之间没有连接,还是很容易变形,所以打算诱导轮处加通轴

然后车体做框架,这样就可以放心了,目前中间先用一根铜柱支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机干狠么用地

小电机是转向电机。。。难道你们都没见过飞燕的双流波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线切割还是激光割下的轮廓?

小雕刻机磨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轴是必须的,主要是车体太软了,虽说底板和内衬都是金属,但是之间没有连接,还是很容易变形 ...

嗯,不错,铜柱必须加的,不然那个内衬就没什么大的意义,我的也是加铜柱,不过并没用通轴诱导轮座可以微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不错,铜柱必须加的,不然那个内衬就没什么大的意义,我的也是加铜柱,不过并没用通轴诱导轮 ...

田宫的是好不少,微调级数比较多,我这个也是可以微调,只需要松一下螺丝就好了,只是可调的度数没那么多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田宫的是好不少,微调级数比较多,我这个也是可以微调,只需要松一下螺丝就好了,只是可调的度数没那么多 ...

其实恒龙的那个调节是复制田宫的塑料件的,田宫原装的也是8格调节,这个金属调节器是自己设计加工的,30格调节,不是田宫原装的。

不过说实话8格的调节根本不能起到调节履带松紧的作用,调大一格就过紧,第一或者最后负重轮容易被履带抬起来,调小一格又太松了,跑野容易跳齿,所以才无奈自己设计了30格的微调,基本解决问题,若可能的话其实无限制调节才是最好的

下图是田宫原装的塑料微调座,8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轴是必须的,主要是车体太软了,虽说底板和内衬都是金属,但是之间没有连接,还是很容易变形 ...

这下够结实!

底盘铲得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恒龙的那个调节是复制田宫的塑料件的,田宫原装的也是8格调节,这个金属调节器是自己设计加工的,30格 ...

实在不行用扭簧搞个自动调节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够结实!

底盘铲得真干净

受罪啊,味太难闻了,不知道玩恒龙坦克要少活多少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盘是关键,不可懈怠,能加固的地方都搞上。

话说仔细看了下,楼主键盘跟我一样哦祝你改造成功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受罪啊,味太难闻了,不知道玩恒龙坦克要少活多少年。

买个防毒口罩吧......玩模型难免切割,喷漆什么的,还是保护好自己的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用扭簧搞个自动调节的怎么样

想法很好,这个可以一试

网友A:
有侧板内衬,可以考虑做一个螺杆的调节器,跟实车的类似。

网友:
诱导轮座就是应该用扭簧结构做个自动调节的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防毒口罩吧......玩模型难免切割,喷漆什么的,还是保护好自己的肺吧

搞了一个,不过每次看到这货就想起walt和jesse....

楼主:
非常硬的扭簧应该是有效果的,关键是要非常硬,然后诱导轮座也要金属化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侧板内衬,可以考虑做一个螺杆的调节器,跟实车的类似。

这样也不错,到时看看是搞自动的还是可调的吧。

楼主:
这块底板是用废板搞的,所以无视那些痕迹吧。

前面还没紧固,所以有些缝隙。

装好跑了几圈,很舒服,目前下图装备重6KG整,预计最后总重8KG,视情况再决定加不加配重。

网友G:
不错呀。。。。。。。。。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呀。。。。。。。。。自己加工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对了,你前几天找我,我回话了怎么不见你回应?我是上帝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对了,你前几天找我,我回话了怎么不见你回应?我是上帝本人。

靠哦,到底几个马甲哦,怎么又搞这个了?几个型号同时上马,压力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对了,你前几天找我,我回话了怎么不见你回应?我是上帝本人。

我勒个插,才反应过来你是上帝兄我说论坛咋突然冒出个黑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对了,你前几天找我,我回话了怎么不见你回应?我是上帝本人。

是关于电调的事。。。明天回你

楼主:
之前那个ID主要表示对管理层的不满,想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