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架震动问题

楼主(2013-11-30):
求高手解答啊,多轴悬停很稳定,只要走航线就各种震动啊~~什么情况?

网友A:
感度高了吧

网友B:
各种震动啊!

网友C:
LZ,, 什么資料都沒有,, 很难一起找问題的...
基本資料: 什么机架,, 动力系統資料,, 飞控資料,, 現时设定等等.....

网友D:
震动还是晃动?
震动查电机、桨及安装。
晃动查飞控的参数。

网友E:
上配置才好分析

网友F:
把你的配置单呈上来 看看 给你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