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火花电源的构思

楼主(2013-11-30):
用SG3525 驱动场管  这个是做逆变机常见的做法,当然还有鱼机也是用的这样的方法 因为此电路简单容易成功 频率可调  占空比可调 只要把保护做好  做电火花电源应该可以 有没有做过的 发表点意见

网友:
应该不错。是PWM调制。

网友(2014-02-19):
没做过,细听下回分解

网友(2018-03-21):
感觉这个方案可行,有没有试着做

网友A(2018-05-08):
没还见过实用电火花电源用SG35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