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多大桨合适?

楼主(2013-11-30):
65电O  电机 3062 KV3500  120A电调  3S 5200MA 30C电池,请教用多大CNC铝桨合适?

网友A:
用个438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438没有问题吧

会不会有点大

网友A:
肯定不大 我有条船跟你配置一样,38的浆很安全,准备用40的浆试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大 我有条船跟你配置一样,38的浆很安全,准备用40的浆试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用42的浆都玩过了还可以,速度一下跨了15公里上来,,40以下的浆测试只有不到65,42的测试达到8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用42的浆都玩过了还可以,速度一下跨了15公里上来,,40以下的浆测试只有不到65,42的测试达到81了
...

速度不错啊

网友C:
剑三用这么大的电机是不是太大了  3068的电机功率2000W  比3660的电机功率多大出很多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怎么用在这么小的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剑三用这么大的电机是不是太大了  3068的电机功率2000W  比3660的电机功率多大出很多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怎么 ...

兄弟,你是不是穿越了

网友:
是有点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