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飞的时候出现的问题。450 450 450 450 450

楼主(2013-11-30):
飞机开始2个电正常,第三个电池的时候,悬停的时候切换3D模式,飞机就朝右边倒,立马切回来,又正常。飞航线一直都没问题。

飞机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就是换了个花牌电调,设置了定速。

后来拔了电机线,在地面进行测试切换3D,舵机的动作又很正常,测试了舵机又没有抖舵这些。飞机也没有震动,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球头松了,如果全部都没有松, 就是震动太大, 解决方法有2,一个是把减震垫换成,3M那个很硬很薄的。另外一个就是降低转速。

不知道我的回答有帮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松了,如果全部都没有松, 就是震动太大, 解决方法有2,一个是把减震垫换成,3M那个很硬很薄的。另外一 ...

谢谢啊,我看了,球头没有松,震动真的不大,朋友还拿到手里测试了的。减震垫的话,我不是用3M的那种,按了下也比较软。转速的话,花牌我用的GOV STORE定速,然后3D曲线定速的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看了,球头没有松,震动真的不大,朋友还拿到手里测试了的。减震垫的话,我不是用3M的那种,按 ...

减震换硬的。 3M那种,这个秘密我一般不告诉别人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换硬的。 3M那种,这个秘密我一般不告诉别人的哦~

要硬的?

我换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硬的?

我换换!

又薄又硬的

网友B:
我480上的K8也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磁铁定速,后来调整了电机齿与大齿的齿距、定速设为2800转,控上的3D油门为75,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80上的K8也出现这种情况,我用的是磁铁定速,后来调整了电机齿与大齿的齿距、定速设为2800转,控上的3D油 ...

难道真的和定速有关?

我花牌定速,3D油门设置75难道很高?

网友:
你可以将3D油门设为70再试试……

网友C:
三轴插头的线和本体要柔性连接,你那线扎的地方不对,会共振的

网友:
三轴 抽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插头的线和本体要柔性连接,你那线扎的地方不对,会共振的

这个我也检查了的呀,没有拉紧的,插口附近的线都是软软的有余地的

网友:
看到标题就立马看你图片里陀螺下面那块双面胶,呵呵一笑。
换块3M超薄双面胶吧。。。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有共振之类的。以前也碰到过切3D就右倾,拆装某些部件后又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
  G8  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可能是人品问题

网友:
没用过G8。。帮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减震换硬的。 3M那种,这个秘密我一般不告诉别人的哦~

你咋知道的?太软了的确不行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对比试验的结果就是这样,3M的那种薄的比较好

网友:
可以看GV8000 的飛行日誌,有機會找到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咋知道的?太软了的确不行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对比试验的结果就是这样,3M的那种薄的比较好{:1_ ...

减震垫太软改变了震动的频率,陀螺仪只对原飞机产生的震动抗震,换频率的震动就无法过滤了。一个厂家技术员告诉我的,我偷偷告诉你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震垫太软改变了震动的频率,陀螺仪只对原飞机产生的震动抗震,换频率的震动就无法过滤了。一个厂家技术 ...

得,这下全知道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