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不是双流波箱啊

楼主(2013-11-30):
在网上看到的图片

网友:
不是不是

网友:
双流是有差速器结构的,一般主流的双流都是三个差速器

拿田宫豹2的双流齿轮箱做个图例:

下图红圈为三个差速器,中间差速器外壳固定内部运转,两侧的则是外壳和内部都是运转的

下图为差速器内部结构

网友:
双流是一个电机控制行走一个控制转弯的。。。

网友:
请问齿轮箱的宽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