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丝怎么穿过舵机臂?

楼主(2013-11-30):
舵机臂有点厚,铁丝S型处过不去啊,怎么解决呢?谢谢

另我船接受有模友已经帮我对好码可一接电只有舵机工作电机没有反应。(分别插1,2通道)

网友:
又一个新手

网友A:
先穿好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穿好再固定

原来是这样 谢谢

网友:
用钻先把洞扩大些 也不要太大让拉杆可以自由滑动就可以 然后把舵片卸下来安装

网友B:
用定位豆~

网友:
电直的路过拿分

网友:
你的舵机臂太厚了,那个挂钩会很难穿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穿好再固定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洞洞搞大点

网友:
转球头吧~你这摇臂太厚了~希望不大~

网友:
“八仙过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位豆~

定位豆是什么?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网友:
额.....用力就行。

网友:
用力就行

网友:
我是将臂直接锉薄,在适当将孔阔大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