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煤的 坑爹呐!!精灵1

楼主(2013-11-30):
GPS档 起飞前红灯闪一下 抓到6颗星但是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特么的飘啊 这个特么就是定不住 多动症么!!!!!
我里面的数据配置都是DJI官网下的  泥煤的坑爹呐!

网友:
闪一下红灯有时候不代表有足够星星达到起飞条件。要看周围环境,有时候是反射回来的,如果空旷地方闪一下的话数据还是可信的

网友:
6颗星太少了

网友:
新手看手册,做指南针校准先。。。另外飞场选择无人空旷处。。。。具体看手册注意事项吧。。。。。

楼主:
空旷啊 白天在大操场 晚上在小区停车场 泥煤的都飘 就是定不住

网友A:
首先做各种校准
其次选择好飞场~
低空姿态 高空或者卫星数多了才gps
一上来就gps肯定............

网友B:

LZ别着急,搜我的帖子看,我也飞精灵一代,从我的录像能看出来还是很稳的。精灵有自己的固件,您是不是升级成naza的固件了。还有,升级固件后各项必须重新校准!可以参考泡泡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做各种校准
其次选择好飞场~
低空姿态 高空或者卫星数多了才gps

木有啊 我起飞姿态然后切GPS还是飘 GPS直接飞还是飘 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别着急,搜我的帖子看,我也飞精灵一代,从我的录像能看出来还是很稳的。精灵有自己的固件,您是不是 ...

好 我看看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啊 我起飞姿态然后切GPS还是飘 GPS直接飞还是飘 是啥问题??

一个是没校准好
一个是感度不对
一个是卫星数不够
原因很多 慢慢调吧

东西是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没校准好
一个是感度不对
一个是卫星数不够

Phantom 调参默认配置参数 这个是官网下的 直接导入的 卫星6颗 指南针校准过 遥控器也校准过 我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吗?

网友C:
你的绿灯爆闪了麽?

你加了其他负载了么?

飞场风大么?

指南针校准了么?

感度和负载对应好了么?
好吧,我只能想到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绿灯爆闪了麽?

你加了其他负载了么?

记录点有 木有负载空鸡  1~2级风  感度什么的都是官网默认配置

网友D:
如果容易漂!
請把固件升值到最新版本!4.02
然後把所有校準都做過一次,高級校準、基本校準、指南針校

网友:
GPS下搜到星后摇杆在中位绿灯闪一下,不在中位闪两下,这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容易漂!
請把固件升值到最新版本!4.02
然後把所有校準都做過一次,高級校準、基本校準、指南針校

都做过啦 最新版本的 所有校准都做过了 我是不是悲剧了...

网友:
要不飘必须全绿灯起飞

楼主:
点评的那货 如果手册说明白了我需要上来请教你们么 有劲死了 跟你说了是GPS模式 你咋不仔细看帖再回复呢

网友E:
楼主您好,起飞前请校准好遥控器和指南针,在GPS信号良好(闪绿灯)的情况下起飞。
请问您现在问题解决了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起飞前请校准好遥控器和指南针,在GPS信号良好(闪绿灯)的情况下起飞。
请问您现在问题解决了没 ...

GPS 飘移2 3米的样子把 水平面的

网友F: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特别是在水泥地校准难,之后我换了一个草地就好了,你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特别是在水泥地校准难,之后我换了一个草地就好了,你不妨试试

好的 我再试试 我已近换了3块地方都这样了。。

网友:
你要校准下 找个空旷的区域 校准指南针然后就可以了 GPS最好是两绿灯 起飞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