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以上的飞机电机固定

楼主(2013-11-30):
想问下大家550以上的飞机电机都用4颗螺丝固定吗?两颗可以吗?

网友A:
看你电机座啊...我记得我以前的550上是2个螺丝固定的。。700才4个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机座啊...我记得我以前的550上是2个螺丝固定的。。700才4个螺丝固定

好的,谢谢啦,2颗螺丝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2颗足够了

网友:
肯定没问题的。上紧就行了。